三相变压器组别的5种不同测试方法判别方法和依据

楼主(2013-07-09):
三相变压器组别的5种不同测试方法判别方法和依据:
 一、判定方法
  1、高低压绕组的判定
  2、同相绕组和中间相绕组的判定
  3、同相绕组的同名端的判定
  4、高压绕组同名端的判定
  5、汇总同名端
  6、根据连接方式画相量图和时钟图
  二、重点、难点
  同相绕组同名端的判别
  不同相绕组同名端的判别
  相量图和时钟图的画法
  1、高低压绕组的判定
  判别依据:根据高压绕组阻值大,低压绕组阻值小进行判别。
  测量方法:将数字万用表置电阻档测量高、低压绕组的阻值。
   例:三相变压器的端子号是:1、2、3、4、5、6、7、8、9、10、11、12
  经测量:高压绕组是 (1、2) (3、4) (5、6)
  低压绕组是 (7、8) (9、10) (11、12)
  2、同相绕组和中间相绕组的判别
  判别依据:根据电磁感应原理进行判别。
  判别方法:在某一高压绕组1、2两端加交流12V,用万用表交流电压档测各低压绕组两端的电压,其中必有一个低压绕组7、8两端的电压最大,并且约等于其他两个低压绕组的电压之和,那么(7、8)与(1、2)就为同相绕组。同理可判断其他两组同相绕组。在上述的判断中,必有一个低压绕组两端的电压约等于另外两个低压绕组电压的两倍,那么这个低压绕组所在的这一相就为中间相。
    3、同相绕组的同名端的判定
  判别依据:根据同名端的定义和电磁感应原理判定。
  判别方法:将同相高压绕组与低压绕组的任意两端相连接。然后在高压绕组两端加交流12V电压,此时测未连在一起的高低压绕组两端的电压,若测得的电压小于12V,则连在一起的两端就为同名端;若测得的电压大于12V,则连在一起的两端就为异名端。如:同相绕组1、2与7、8,可将2与7相连接,然后在高压绕组1、2两端加交流12V电压,测1、8两端的电压,若小于12V,则2与7就为同名端;反之,则为同名端。同理,可测其他两相高低压绕组的同名端。
  4、高压绕组的同名端的判别
  判别依据:根据同名端的定义和电磁感应原理进行判别。
  判别方法:将两个高压绕组的任意两端相连接,然后在另一个高压绕组的两端加交流12V电压,测这两个高压绕组未连接在一起的两端电压,若测得电压绝对值约等于这两个高压绕组的电压之差,则连在一起的两端为同名端;反之,若测得电压绝对值约等于这两个高压绕组的电压之和,则连在一起的两端为异名端。同理,可测另外两个高压绕组的同名端。
  5、同名端汇总
  判别方法:根据3、4找出的同相绕组的同名端和不同相绕组的同名端,可找出三相绕组的6个同名端子,当然另外6个端子也为同名端。
  6、根据连接方式画相量图和时钟图
  目的:通过画相量图和时钟图找出高低压绕组线电压之间的相位关系。
  时钟图:将一次侧的线电压作长针,固定在钟表的12点上,二次侧相应线电压相量作为短针,如果它们相隔330度,则二次线电压相量必定落在330/30=11点上,这种以时钟的表示方法来表示原、副边线电压相位关系的图,称为时钟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