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路二合一防浪涌器(SP-005VD10-BNC16 )

楼主(2013-07-09):
*保护响应时间:1ns

*标称放电电流:视频:In(8/20μs),控制:5kA

*最大放电电流:视频:Imax(8/20μs),控制:10kA

*额定电压DC:视频:5V,控制:5V

*限制电压DC:20V

*最大传输速率:10Mbps

*插入损耗:<0.2dB

*接口形式:视频-BNC,控制-压接式接线端子

*产品尺寸:483×45×30mm

*重量:1.5Kg

安装及维护:

1、本产品串联被保护设备相应位置。

2、 线路端子接法:

视频信号:线路接保护器的输入端(IN), 输出端(OUT)与被保护设备相连, 不得接反。

控制信号:线路接保护器的输入端(IN)的DATA“+”“-”,输出端(OUT)的DATA“+”“-”接被保护设备。

3、接地线截面应≥4mm2,且尽可能短。

4、本防雷器免维护,雷雨后应及时检查和记录避雷器的工作状况。

网友(2018-02-03):
里面就是20V,5KA的放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