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伦茨变频器维修历程

楼主(2013-07-09):
前天现场一台设备停摆了,维修人员更换变频器后正常,变频器是伦茨的,型号EVS9325-ES,事后对故障器件进行粗测,测量UG正负端子对电源以及输出阻值,发现W相与UG正负端子呈断路状态,拆机将IGBT模块(BSM25GD120DN2)与主板分解,再次测量模块14#端子与10#断路且与13、17直流电源端子也不通,初步确定模块已经报销了。因天色已晚,该型号模块暂缺,计划明天上电测试W相的驱动有无问题,否则新模块上电就会飞了。

楼主:
今天抽空又看了下上面那块板子,因IGBT已拆除,所以上电检测还是比较放心的,上电前用万用表粗测下驱动光耦A3120以及相关电阻的阻值,对比各路数据感觉没有异常后上电,测量电源部分输出没有问题,因没有开机信号,只是测量下A3120的输入电压以及输出电压,对比也没有异常,那就比较放心了!只待模块到货后再用低电压试试!

楼主:
两块板子中间是排线连接,担心维修过程中弄断了,自制各固定板,注意绝缘啊!

                                                         驱动部分

                                    拆下的IGBT模块

                                                  内部受伤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抽空又看了下上面那块板子,因IGBT已拆除,所以上...

 建议上示波器测驱动波形。

好有特色的变频器,图一左下角那个方形的兵器是散热风机吗?

楼主:
 图一左下角那个方形的兵器是散热风机吗?

是散热风扇!

网友B:
不错的帖子,应该加精!
楼主很内行啊,请问为什么上图的IGBT有六个脚?

网友C:
芯片级维修。值得发扬光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芯片级维修。值得发扬光大、

网友E:
不错的帖子,应该加精!

网友F:
骨灰级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帖子,应该加精!楼主很内行啊,请问为什么上图的I...

                                   BSM25GD120模块原理图

楼主:
结合上图看:模块应该有17个脚,13-17为模块的直流电源供给(13、17脚),输出端(14、15、16)也就是接到U  V   W。其他为控制端(1-12)。

楼主:
今天终于盼到新模块了,先上图:

楼主:
测试模块,装机!

问题:因为接触伦茨伺服型变频器较少,不知如何给定信号,在没装模块的时候检测驱动回路。不知各位在没有电机的前提下能有什么办法外部给定信号或是面板驱动。

网友G:
自己给换IGBT模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