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频器模拟给定及反馈信号干扰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3-07-09):
我司有台132KW的选粉机  ,配套变频器为ABB  ACS800系列变频器。

给定信号方式为  DCS系统AO(4-20mA)通过信号隔离模块给变频器信号输入板

反馈信号方式为 变频器信号输入板输出4-20mA,通过信号隔离模块给DCS系统的AI

选粉机正常开机时,反馈转速波动大,通过DCS系统显示的转速比变频器面板的转速低100转

请大虾吗 给点建议 怎么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A:
距离很远吗,是屏蔽电缆吗

网友B:
加输入输出电抗器,使用屏蔽电缆

网友C:
电流信号反馈一般比较稳定,估计是变频器反馈输出有问题,或者后台软件制作有问题,看看调整一下后台误差吧。

网友D:
用屏蔽线,并且把屏蔽层接外壳,同时输入输出的地线也要做到等电位。

网友E:
有时候屏蔽电缆也解决不了问题的,那就必须加装信号隔离器,选有源的隔离器。多年前现场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加装有源信号隔离器才解决的,ABB大功率的变频器(1500KVA)。

网友F:
增加电抗器,屏蔽掉干扰信号,增加隔离器隔离一下信号,所有的电线最好用屏蔽电线最好。

网友(2018-01-19):
在给定和反馈增加一个有源隔离转换模块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