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干扰PLC模拟量输入怎么处理好啊 变频器和PLC相距3个配电柜,竟然也能干扰到PLC 怎么办啊

楼主(2013-07-09):
变频器干扰PLC模拟量输入怎么处理好啊
变频器和PLC相距3个配电柜,竟然也能干扰到PLC
怎么办啊

网友A:
同样的问题,求答案啊!

网友B:
做好屏蔽、做好隔离、做好接地。。。实在不行把PLC装到门口去。。。

网友C:
请喝加多宝,中医药结合疗效高!

网友D:
亲,屏蔽线单端接地有木有

两端接地不可

网友E:
应该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为什么?

网友F:
一看你的PLC就是便宜货,屏蔽,接地都不行就换PLC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单端接地还是双端接地?为什么?

 应该是屏蔽层单端接地,接地桩应该是单独的不能与电源地混用。

网友H:
首先将变频器的电源端增加防浪涌装置或滤波器,同时将变频器输出端增装噪音滤波器,俗称磁环,(这些东东卖变频器的都有,也可以山寨)!

接着在PLC的电源端增加滤波器(由电容电阻封装组成的滤波电路),为防止浪涌干扰,在滤波器前增加一个防隔离的变压器!

再检查配线,模拟量信号用屏蔽线,采用单边接地; 变频器接地线线径考虑2.5平方及以上,直接接到电源总制端的接地点,其他动力电器也各自单独拉到此接地点; 这个很重要!

模拟量信号能不能考虑用一个隔离放大器?

网友I:
买个信号隔离器  神马情况都解决了   以前做了一台空压机节能改造的压力信号干扰严重,装了就OK了

网友J:
变频器输入端加电抗器是否可行??????????????

网友K:
最省钱的是PLC电源增加隔离变压器

网友L:
检查接地电阻必须合格,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网友M:
有这么强的干扰啊,貌似我在一个电柜都没有什么影响,做好屏蔽很重要

网友N:
增加直流或者交流电抗器;

减少干扰信号;

再增加一些隔离就好了。

网友O:
这种情况是因接地不好引起的,变频器与PLC的接地与厂区接地网连接合格PLC就是不用屏蔽线也不会出现你描述的情况。

网友P:
PLC模拟量模块要与变频器分开接地,屏蔽线不能与动力线平行,可以加装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