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用紫药水制作紫外灯吗?

楼主(2013-07-09):
买了两个灭蚊灯,LED是蓝光,听说紫光才管用,怎么办,紫色LED俺们这里的电子市场没有。

请问能用紫药水制作紫外灯吗?

我的创意想法不错吧,回家试试。买紫外LED灯不容易。想办法自己试制。求还有没有其它简便易行飞方法。集思广益,创造力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楼主:
用紫色纸包裹灯泡是不是也可以呀?

网友A:
这种办法你都想的出来?灯泡厂家要倒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办法你都想的出来?灯泡厂家要倒闭了!

 没办法,他们卖的灭蚊灯用蓝色LED不管用,我只能想想土办法了、

楼主:
哇塞,还真有自制的:

比我的工艺强多了

如何制作UV固化灯!

      有很多朋友为了uv固化灯的事情很是头痛,找外面卖的又太贵,自己想做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将充分利用本人的技术资源,将DIY水晶固化灯材料的选购,厂家,地址,电话,及价格做一个详细的介绍,还会将水晶固化灯的组装一步步介绍给大家!

UV固化
  UV固化在英文中称UV Curing 或 UV Coating,UV固化是光化学反应,就是UV胶水经涂抹到水晶表面,经UV紫外线照射实现硬化的过程,UV固化与传统的干燥过程相似,但原理不同,传统的干燥一般借助于涂敷材料中溶剂的挥发而形成硬化,而UV固化则是无溶剂挥发。

    在特殊配方的树脂中加入光引发剂(或光敏剂),经过吸收紫外线(UV)光固化设备中的高强度紫外光后,产生活性自由基或离子基,从而引发聚合、交联和接枝反应,使树脂(UV涂料、油墨、粘合剂等)在数秒内(不等)由液态转化为固态。(此变化过程称之为"UV固化")

UV灯管

可见光的短波长侧有紫外线(Ultraviolet radiation 简称UV)区域,波长范围100~400nm。紫外线区域根据国际照明委员会(CIE)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可分为以下波长域:
          UV-A: 315~400nm
          UV-B: 280~315nm
          UV-C: 100~280nm

          UV-V: 390 nm 以上

(UV-C的波长范围在生物学,医院,化学等学科中还没有得到统一)

根据光子能E=h/λ式(h常数,λ光波长),波长越短光子能越高。能量较低的UV-A具有光化学作用,所以也称化学线。UV-A用于有机物的合成、涂料或接着剂的UV固化等领域。UV-B 对生物的作用效果大,能引起红斑作用及色素沉着等,所以也称生物线。UV-C是远紫外线。因为波长短能量大,具有杀菌作用,能分解分子的结合。对UV胶水的固化,只有UV-A有较强的效果。紫外线UV固化胶水在波长365nm—400nm的紫外线光照射下能迅速固化,从而发挥应有的接着强度.

UV固化装置由光源系统、通风系统(就是风扇)、控制系统(数字显示定时器)、箱体几个部分构成。

UV光源系统

    它由UV灯管、灯罩、变压器(镇流器)、电容器(触发器)组成。

       1.UV灯管

    目前市场上的UV灯分高压汞灯和金属卤素灯两种。国内设备普遍采用高压汞灯,进口设备有一部分采用金属卤素灯。 (建议使用金属卤素灯)

    (1)、UV灯功率的选择。UV灯的功率即UV灯光的辐射能量,也称穿透力。首先,它一定要满足UV油墨(光油)吸收的光谱波长及功率密度的要求。若UV灯的功率不够,即使光照时间再长,过UV固化装置的次数再多,产品也达不到完全固化。相反,还会使UV油墨(光油)表层老化、封闭、变脆等,同时油墨(光油)的附着力也不好,会使叠印的层间结合力差。因为低功率的UV灯光不能穿透墨层底部,使底部未固化或固化不充分。

2、UV灯管功率一般要满足80~120W/cm的要求,但功率越大热量也会越大,因此要根据固化物和固化速度不同来选择功率。

UV灯管的强度
   UV灯管的强度取决于UV灯管的功率密度,一般常用规格有:
     80W /cm 即 200W/英寸
     120W /cm 即 300W/英寸
     160W /cm 即 400W/英寸
     240W /cm 即 600W/英寸

(3)、UV灯管(高压汞灯)的最大寿命一般为800 — 1000小时,达到后即应更换,因为到此时段的UV灯所发射的紫外光线的强度变弱,会影响固化效果。同时建议在使用期内根据生产环境(空气的含尘量)不同,在适当时间用无水乙醇清洁灯管表面及反射罩表面的反射板,再将UV灯管转90°。这样有利于UV射线全部有效辐射到UV油墨或光油。.

2.反射罩

    反射罩的类型有聚焦型、非聚焦型和多面反射型。一般采用的是聚焦型。这种反射罩的结构特点是反射的UV光线能量集中,光固化的效率高,有利于厚墨层的油墨固化,可使油墨的深层完全固化。

3.变压器

    变压器的选择必须与UV灯管的功率相配,即变压器必须有足够的输出电压,以保证UV灯管能全功率工作。如果输出电压过高会使灯管烧毁;而输出电压过低,灯管又不能全功率工作,从而使紫外线输出强度不足。

4.电容器

    电容的选择应与灯管和变压器相配套,根据变压器的输出电压选择所用电容的耐压程度。如果选择不当则会使电容击穿,影响到UV固化装置的正常工作。

UV组件的选择
   要保证UV灯管正常良好工作需保证以下要素:

A.选择匹配的点灯电源,所配套漏磁变压器/电容器要与UV灯管所需电压/电流相符,漏磁变压器的额定功率/二次电压/工作电流/绝缘系数/耐压程度和电容器的容量/耐压/可冲放电次数,直接决定了UV灯管的发光效率/稳定性和寿命;

B.适配风机要与UV灯管功率吻合:排风量=150立方米/小时.千瓦*UV灯管功率(KW),注意:不可以用强风对灯管表面送风冷却,否则灯管表面温度过低会造成灯管灭弧熄灯.C.选择适合的反射罩:市场上UV灯罩定制的标准灯罩一般分为聚光灯罩和平行光灯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