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s的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3-07-09):
求教啊!K120S侧面的485口可以用来下载程序吗?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A:
连接触摸屏 变频器或者温控表之类的

232口下载

QQ 380311035

PLC触摸屏 编程电缆 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连接触摸屏 变频器或者温控表之类的232口下载QQ 3...

下载只能用232

网友C:
唉,又一菜鸟,加我QQ463279113   我告诉你

网友D:
应该可以的。通讯线的TX、RX都要焊接正确,软件设置的通讯参数必须与PLC相同!

网友(2014-01-18):
没有用过但是用485转232接口转换应该可以使用

网友E(2014-07-23):
可以的 远程控制就是通过内置或外置的接口来进行的 详见通讯部分 仔细看的话将会知道很多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