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频率来控制速度,那么速度环又是控制什么速度的了?

楼主(2013-07-09):
小弟刚搞伺服驱动没多久,看资料上经常写,选择位置模式: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可是这样的我就疑问了,速度环又是控制什么速度了,求教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顶!

楼主:
没人遇到我这种问题吗?

网友A:
伺服有3个环,分别为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其中电流环为最内环,反应速度最快,速度环为中间环,反应速度其次,位置环为最外环,响应速度最慢;如果选择位置模式方式,位置、速度、转矩都能控制,此方式应用最多;而选择速度模式,只能控制速度和转矩;而采用转矩模式只能控制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有3个环,分别为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其中电流环...

 我是不太明白,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速度环又是用来控制速度?这两个速度是一样的吗?

网友A:
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大小,而这个速度是由速度环来控制的,对你脉冲频率的速度实现PID调节;

楼主:
伺服驱动器位置环接收的脉冲的数量与频率,不是由运动控制器给定的吗?怎么变成速度环来控制的呢?

网友A:
上位机,比如说plc发送一定数量和频率的脉冲给伺服,伺服使能的前提下接受plc给定的脉冲频率和数量信号,经过内部的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进行PID控制,类似于温度、压力的PID调节,只是对象不同,有相似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位机,比如说plc发送一定数量和频率的脉冲给伺服,伺...

 谢谢你!!

能不能再请教一下,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不论是速度环还是电流环都没有控制电流的频率的模块啊,这是怎么实现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上位机,比如说plc发送一定数...

你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啊!多找些资料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谢谢,只能靠自己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上位机,比如说plc发送一定数...

 由伺服驱动器功率板上,输出逆变模块的IPM或IGBT控制,跟变频器差不多;

网友C:
“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可是这样的我就疑问了,速度环又是控制什么速度了”

你不知道在军队里团长和营长都要发布命令么?团长可以下令队伍前进,营长根据团长的命令指挥队伍前进,这有什么问题么?

"伺服驱动器位置环接收的脉冲的数量与频率,不是由运动控制器给定的吗?怎么变成速度环来控制的呢?"

士兵的动作,是由团长决定的,这和士兵服从营长的命令一般来说是不矛盾的吧。营长的命令,也是根据团长的指示和本团的具体情况作出的。

“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不论是速度环还是电流环都没有控制电流的频率的模块啊,这是怎么实现的了?”

这是电流环内部的事情了,模块当然存在,但是一般在讲述控制的框图中不会特意画出来。

网友D:
顶一个。对于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这句话是对的。这2者的联系是:   比如10000个脉冲对应电机转一圈,那么以100khz的频率发脉冲,算一下1秒钟发100 000个脉冲,电机一秒转10圈,即转速为600转/分。  和速度控制下的速度有差别,原因是前者 脉冲对应电机走的位置,在时间的反映上频率与速度存在对应关系,而后者则是模拟量控制转速,与电机轴转了多少长度没有关系。

网友C:
“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可是这样的我就疑问了,速度环又是控制什么速度了”

1、伺服系统可以看成“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电机”;

2、PLC的计数器就是位置环:

1)用户指令脉冲数,就是给定;

2)编码器反馈脉冲就是反馈脉冲;

3)比较输出指令: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3、变频器接受PLC的控制,按照PLC的指令,控制伺服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4、编码器是检测电机转速、转向、角位移的装置,并把相关检测结果反馈给PLC、变频器;

网友C:
5、用户指令脉冲数=目标控制距离/脉冲当量,这个指令脉冲数由用户输入给PLC的计数器,作为被减数,编码器器的反馈脉冲数作为减数,差=指令脉冲数,PLC输出“启动”指令,变频器启动伺服电机;

网友C:
6、用户指令脉冲数=目标控制距离/脉冲当量,这个指令脉冲数由用户输入给PLC的计数器,作为被减数,编码器器的反馈脉冲数作为减数,差=0,PLC输出“停车”指令,变频器“停止”伺服电机;

网友C:
7、用户指令脉冲数=目标控制距离/脉冲当量,这个指令脉冲数由用户输入给PLC的计数器,作为被减数,编码器器的反馈脉冲数作为减数,差≥0,快接近0时,PLC输出“停车”前的减速指令,变频器“减速”伺服电机;

网友C:
8、伺服电机的加、减速,由变频器控制和设定,匀速速度由用户在变频器速度环上设定,最大速度由电子齿轮比在速度环上设定;

网友C:
9、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概念:

1)PLC不发脉冲,只发伺服电机的运行指令;

2)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只是个数,没有实际脉冲,在伺服控制过程中压根就看不到 指令脉冲的存在;

3)伺服工作期间,只有编码器反馈的实际脉冲的存在,这个脉冲就是PLC计数器的减计数脉冲;

网友C:
10、下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1)“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就是你作为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是操作前一次性输入给PLC计数器的;

2)“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这个“脉冲”不是PLC发脉冲的频率,是用户给定的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即用给定的伺服电机速度),与编码器适时反馈脉冲比较,由速度环调控电机速度的,速度环实际调控的是交流电机的电源频率(如果是直流电机伺服控制系统,速度环调的是直流电压);

网友C:
3)“伺服驱动器位置环接收的脉冲的数量与频率,不是由运动控制器给定的吗?怎么变成速度环来控制的呢?”

        楼主的这个疑问源至“PLC发脉冲”的错误概念,实际“位置环”是由用户给定指令脉冲数、编码器反馈适时脉冲,比较产生伺服电机运行指令的;

        伺服的运行完全由电机调速系统控制,速度环、电流环都在电机调速机构上;例如交流电机变频调速,调的是电机电源频率,例如直流电机调压调速调的是电机电源的电压!

网友C:
4)“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不论是速度环还是电流环都没有控制电流的频率的模块啊,这是怎么实现的了?”

        楼主的这个疑问,源至伺服系统的组成概念化操作,例如说伺服是由“控制器、驱动器”组成,什么是控制器?什么是驱动器?概念模糊,叫人弄不清原理!

         如果把伺服系统看成“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电机”,你的疑问会迎刃而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顶一个。对于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的理解是不全面的。脉冲的...

 速度控制模式,伺服系统就相当于一个变频系统使用,只是比变频系统响应速度更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可是这样的我...

 谢谢刘版主的回答,顺便谢谢yzmotion03!

楼主:
引用 网友C:
9、这里要纠正一个错误概念:1)PLC不发脉冲,只发伺...

 谢谢刘老师的回答!!!

不过我还是有很多疑问?

我说的是位置控制器,不是PLC,这是不同的啊。

然后位置控制器(就是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是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

 刘老师,一般说伺服驱动器也可以叫伺服控制器,或者伺服放大器。一般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可以叫做位置控制器,或者运动控制器等,我说的没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4)“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

我查了资料,伺服驱动无非几个模块,3个环,只能功率模块等,不需要

 看成“PLC+变频器+编码器+伺服电机”。

楼主:
我的理解,加速,匀速,减速的过程是这样的:(假设位置控制器发的脉冲是频率一定的)

加速过程:位置控制器开始发脉冲,而电机速度慢,反馈的脉冲频率也低,则位置环计数器的值越来越大,处于加速阶段。

匀速过程:当电机反馈的脉冲频率与位置控制器发的脉冲频率一致时,这时,位置环计数器的值维持不变,电机处于匀速阶段。

减速阶段:当位置控制器的脉冲发完时,这时以后电机还在转,则位置环计数器的值越来越小,直至为0。

整个过程结束,显然,速度波形成梯形,而且速度波形的面积=位置。还有,电机是有一定的滞后的。

请刘老师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位置控制器(就是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是发脉冲的……

 1、在伺服控制中,只有编码器反馈的“脉冲”;

2、在伺服控制中,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只是一个“数”;

3、你说的“位置控制器(就是伺服驱动器的上位机)是发脉冲的”,是个错误!是很多人的一个错误!

网友C:
4、伺服电机由启动到停车,处于调速运行状态:

1)如果是直流电机,就处于直流调压调速状态;

2)如果是交流电机,就处于变频调速状态;

5、伺服调速运行始末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是位置环计数器产生形成的;

网友C:
6、伺服速度是调速电路决定的,最大速度与电子齿轮比有关,匀速速度用户可以设定,是在速度环上设定的;

7、伺服的速度环、电流环就是调速电路的速度环、电流环;

8、如果你把伺服控制过程看成“PLC+变频器+编码器”,控制原理就更加清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位置控制器(就...

 刘老师,我们公司的位置控制器,就是发脉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6、伺服速度是调速电路决定的,最大速度与电子齿轮比有关...

 说实在的,我是对矢量控制与PWM到底怎么控制,不是特别的清楚,刘老师的意见不敢苟同!!

楼主:
还有假设按刘老师说的,位置控制器给位置环的仅仅是一个“数”,那么开始的时候伺服速度为0,反馈回来的脉冲也为0,那么位置环的偏差=给定-反馈(0),岂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速度岂不是很大,怎么可能有一个加速的过程了,也许PLC我不太了解,一般运动控制器肯定不是您说的那样,仅仅是在位置环计数器,设一个“被减数”吧?

网友C:
1、这就是伺服运行速度曲线图,这个图说明了伺服运行过程是一个调速过程;

2、速度曲线与横轴之间的面积等于用户输入的指令脉冲数;

3、在速度曲线上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指令是由“位置环”产生的;

4、速度环、电流环都在电机调速电路上!如果你了解变频调速、直流调压调速,这个就不难理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我们公司的位置控制器,就是发脉冲的!!!...

 1、你一定弄错了!

2、不信你能说说你公司的位置控制器发的脉冲波形是什么样的?谁接受这个脉冲?这个脉冲怎么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假设按刘老师说的,位置控制器给位置环的仅仅是一个“...

 1、“位置控制器给位置环的仅仅是一个“数”,那么开始的时候伺服速度为0,反馈回来的脉冲也为0,那么位置环的偏差=给定-反馈(0),岂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速度岂不是很大,怎么可能有一个加速的过程了,”,这是个错误的说法?

2、“位置环的偏差=给定-反馈(0),岂不是一个非常大的数,”,这时通过比较产生电机“启动命令”,变频器启动电机,并按照设定加速、匀速、运行;

3、“位置环的偏差=给定-反馈,”由非常大不断减小,快接近目标位置时,这个数就很小了,通过比较产生减速指令,伺服电机变频减速;

4、“位置环的偏差=给定-反馈=0,”,通过比较产生停车指令,伺服电机停车!

网友C:
引用 楼主:
…… 说实在的,我是对矢量控制与PWM到底怎么控制,不是特别的清楚,刘老师的意见不敢苟同!!……

 1、“……刘老师的意见不敢苟同!!”,你同意,或者你反对,都没有意义,因为你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

2、如果有一天,你的知识到了能辨别那句话是对的,那句话是错的,你说的话就有意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我们公司...

 谢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

我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我头脑中的控制就是3环,刘老师头脑中的总是PLC+变频,呵呵。

楼主:
这是安川伺服驱动的介绍,我的理解是这个,整个加速,匀速,减速过程一目了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头脑中的控制就是3环,刘老师头脑中的总是PLC+变频,……

 1、你头脑中的“三环”,与我说的“PLC+变频器+编码器”不矛盾,是统一的;

2、你头脑的位置环,就是我说的PLC中的“计数器”;

3、你头脑的速度环、电流环,就是变频调速的速度环、电流环;

4、如果你把PLC的计数器工作原理搞明白,你就会明白位置环是怎么工作的!

5、你要把变频调速或者直流调压调速的工作原理搞明白,你就不会问“电机的速度由三相输入电流的频率决定的,可是为什么不论是速度环还是电流环都没有控制电流的频率的模块啊,这是怎么实现的了?”

网友C:
1、这个方框就是你说的位置环;

2、为什么说它是个计数器?因为它是“数”编码器的反馈脉冲,它“心里”有一个用户输给它的指令脉冲数,它计算出的偏差,就是伺服距离目的地的位置;

3、为什么叫它位置环,因为它计算的偏差,就是伺服运行过程中的适时位置;

网友C:
4、左边的用虚线连着的两个圆圈,上边那个圆圈表示伺服电机,下边的那个圆圈表示套在电机轴上的编码器;

5、这个图简洁的说明,伺服电机的速度和位置的关系:

1)偏差=指令脉冲数-反馈脉冲数=指令脉冲数位置时,电机启动;

2)偏差=指令脉冲数-反馈脉冲数≤指令脉冲数位置时,电机启动加速;

3)偏差=指令脉冲数-反馈脉冲数<指令脉冲数位置时,电机匀速运行;

4)偏差=指令脉冲数-反馈脉冲数≤指令脉冲数位置时,电机减速;

5)偏差=指令脉冲数-反馈脉冲数=0位置时,电机停车;

楼主:
刘老师啊,你看看我的图的有半部分,图上不是明确说的是脉冲+方向信号。按照有半部分的图,明显是发脉冲的嘛。根本就不是您讲的那回事。

网友C:
6、在这个图上,没有标出伺服电机速度、电流控制电路,也就是没有你说的速度环、电流环;它只标出偏差位置与电机速度的之间的对应关系;

7、伺服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是怎么实现的,不在这个图上,而是在另外一个方框图上,就是我说的变频调速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刘老师啊,你看看我的图的有半部分,图上不是明确说的是脉...

1、这个图上,右边输入的是指令脉冲“数”和方向“信号”;

2、这个图上,下边反馈的是编码器的适时脉冲;

3、这个图上,左边输出的是偏差“数”,圆圈表示伺服电机,偏差“数”即“位置”与电机“速度”的“对应关系”;

4、你的错误是,右边输入的是“脉冲”,左边输出的是“脉冲”,“脉冲”、“脉冲频率”就是控制电机速度!,你找不到速度环、电流环的模块,来这里讨教!

楼主:
我去看看变频调速的知识,看完了再来探个究竟。

网友C:
5、你的错误,也是很多人的错误;

7、就好像你参加赛跑时,裁判告诉你是100米还是1500米,枪响后你1米、1米、……的跑,直到跑完100米、1500米;如果你跑了30米,还剩70米、1470米;

     这里裁判告诉你的100米、1500米是个“数”,还剩70米、1470米也是个“数”,只有你的1米、1米、……是适时“脉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去看看变频调速的知识,看完了再来探个究竟。

 1、你先看PLC,以及PLC的计数器功能模块,

2、然后去看直流电机的调速,或者交流变频器的调速原理;

网友C:
1、看了这个帖,我们知道伺服所谓的“位置环”是一个“假环”

2、所有自动控制的“闭环”,都由“给定、反馈、比较、调节”4个环节构成;

3、举例说直流调压调速“闭环”,它的调节器是“可控硅”;

4、之说以说“位置环”是一个假环,是因为他没有电机“位移”的“调节控制环节”

5、“位置环”不是一个自动控制的“闭环”,仅仅是一个有给定、有反馈的“计数器”!

网友C:
1、这个说明书的图没有说“位置环”的概念,只是说“位置”决定“动作”;

2、“位置”就是“偏差”,是编码器的一个检测结果;

3、根据“位置”或者“偏差”,决定伺服电机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4、这个图没有骗人,是实话实说!

网友F:
看了长长的一贴,原来是个超级灌水帖:)

伺服的疑惑,欢迎咨询斯科曼技术有限公司,www.yzmotion.com

脉冲频率决定速度,大多数不能很好的理解,很简单的解释就是固定的脉冲频率,伺服器的位置环产生固定的跟随误差(前馈除外),位置环为比例控制,然后产生固定的速度指令到速度环。

总结下来就是脉冲频率频率控制了电机的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脉冲频率频率控制了电机的速度……

 1、“位置”决定了伺服的“动作”,意思就是伺服在什么位置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

2、而伺服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是“谁”“干”的活儿?

网友C:
3、伺服的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统统是伺服电机的“调速电路”“干”的;

4、伺服的速度快,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就高,反之,伺服的速度慢,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频率就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反映了伺服电机的快慢;

5、在伺服电机的调速电路“速度环”上,用户给定伺服电机速度时,“给定”的是编码器反馈脉冲频率,速度环的反馈是编码器的脉冲频率,比较调节的是交流电机电源的频率(直流调速时,比较调节的是电源的电压),电源的频率决定了伺服的速度!

6、这就是“脉冲频率频率控制了电机的速度”的原理;

7、绝对不是伺服发“指令脉冲”给电机发“指令脉冲”的频率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C:
8、“位置环为比例控制,然后产生固定的速度指令到速度环。”,“位置环”产生固定的“速度指令”到“速度环”,是正确的!

网友C:
9、这里说的“位置环”,不是自动化的“闭环”,因为它只作了一个“偏差”的计算!

网友G(2013-08-13):
位置環與速度環其實都是運動控制的兩種控制模式 其控制的結果就是"定位" 在早期的伺服驅動有分為 位置型(日系)與速度型(歐系)的驅動器 當然其上位控制器也分為兩種 大約10多年前 日系將兩種控制模式合併 提供上位控制器做為選用所要的模式 至今所有通用伺服也都是延續此模式 但運動控制仍然壁壘分明

位置環在確認編碼器回授位置確認 速度環修正位置偏差(這是動態的偵測修正)

网友C:
1、速度环按照速度预设给定速度运行,它不知道位置,更不能修正位置,在停车指令后,它还要惯性前进;

2、位置偏差计数为“零”时,发出“停车指令”,是否“停车”它管不了!

3、停车位置的“误差”,可以减小,不能消除,决定停车前电机的速度大小、运动惯量大小、制动力矩大小!

网友H:
解决不了啊,就只有帮顶 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1、速度环按照速度预设给定速度运行,它不知道位置,更不...

 呵呵 每當笨鳥一出手 老劉就破功 徹底顛覆你的"誤理"

脈衝控制 就是控制工件移動位置

速度控制就是控制工件移動速度

扭力控制就是控制工件準停           此乃劉氏"伺服不進"三大控制模式

网友G:
樓主的問題只有發生在PLC  用階梯語言來做伺服控制 本身就缺乏彈性 被限制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 脈衝控制 就是控制工件移動位置 ……

 1、套在“电机轴上的编码器”检测脉冲计数“偏差”,只能说明“电机轴的位移或位置”;

2、所以“位置计数”对上述编码器检测脉冲控制,不是“工件”移动位置的控制,不能简单用“电机轴的位移”描述或控制“工件的位移”!

3、所以“脈衝控制 就是控制工件移動位置 ”是句不准确的或者错误的表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速度控制就是控制工件移動速度……

 1、如果,编码器是套在电机轴上的,那么伺服“速度环”,就是控制电机转速的“速度环”!

2、工件的速度和电机的速度是两码事,工件的速度往往会落后于电机的速度,既要看电机的速度,又要考证工件的速度,不能简单用电机的速度代替工件速度的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扭力控制就是控制工件準停……

1、电机的转矩大小会跟随负载力矩自动平衡,简单说,就是负载需要多大的转矩,电机就会出多大的转矩,一般不需要人为地转矩控制,只需要速度控制就行了;

2、转矩控制,就是电流控制,因为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是出厂确定好的,一般情况下不能过载运行!

3、“过载保护”很重要,“电流控制”一般用在“过载”保护上,或者“失速”保护上;

4、“过载保护”要求是一种延时保护,就是说瞬间过载是允许的!

5、说“扭力控制就是控制工件準停”是错误的说法;

6、制动力矩大小控制与“停车误差”大小有关!

网友:
大湿频频现身,司马南快来!

网友G:
呵呵 把伺服的功能當主軸來講 難怪你會在裡面瞎轉

老劉 這些年來我有些感觸 我招收本科專業的人員 經常發現 竟然PLC 編碼器 CNC 伺服 都不懂 又網網自以為是

看到你 我經常浮現這些人 可悲 可憐

网友C:
7、电机转矩会因负载转矩而自动平衡,来自电机的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是电机的原理决定的,当电机速度环工作时,电机呈现为“机械硬特性”!

8、电流闭环控制时,电机的机械特性实际为软特性,当负载转矩增大时,电机速度会迅速下降,电机电流才不会上升!

9、不要错误的以为:“电流闭环或者转矩闭环,电机的转矩大,才能带动重的负载。”

10、恰恰是电流闭环转矩闭环,在负载增大时,转矩和电流不能跟着上去,呈现为软特性!

11、当然软特性有软特性的应用,硬特性有硬特性的应用,举例说收、放卷控制,需要软特性电机控制,收紧时不会拉断,放松时,不会松散!

网友G:
引用 网友G:
位置環與速度環其實都是運動控制的兩種控制模式 其控制的...

 我這裡留了幾個伏筆 竟然沒有人發覺 顯然大家要走的路還很遙遠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這裡留了幾個伏筆 竟然沒有人發覺 顯然大家要走的路還很遙遠……

 1、笨鳥慢飛要走的路“還很遙遠”,因为他要从“速度环”“机械硬特性”起;

2、笨鳥慢飛就不要给别人“留伏笔”了,发言时不知道就不知道,别装懂,还是多给自己“留条后路”!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我這裡留了幾個伏筆 ...

不對 繼續猜

网友C:
1、很多人都以为,拖动重负载时,需要用“电流环”、“转矩环”调控转矩,其实是错误的!
2、拖动重负载时,只要“速度环”就够了,因为“速度环”时,电机的机械特性是“硬特性”;
3、恰恰是,电流环、转矩环是用来实现过载保护、失速保护的,电流环、转矩环控制电机,电机呈现机械软特性!
4、当然,当“负载”希望伺服系统具有“软特性”时,才采用电流环、转矩环,这时“速度环”不工作!举例说收放卷控制!
5、速度环与电流环是矛盾的两个方面,速度环工作时,电流环不工作,电流环工作时,速度环不工作!

6、就是说,速度环和电流环不可能同时工作的!

网友I:
 电流环是肯定工作的

不要发言了

网友G:
運動控制三種控制模式 被你改成打架模式 電流環不工作 那電機不就掛了 你也真能扯

扯了六點 全都是"誤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电流环是肯定工作的不要发言了

1、你能说说,“电流环”与“速度环”是怎么同时工作的?

2、或者分别说说“电流环”、“速度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運動控制三種控制模式 被你改成打架模式 電流環不工作 ...

 1、笨鸟慢飞原来什么都是瞎蒙的,什么都不懂!

2、“电流环”与“速度环”怎么同时工作?

3、谁能说说,“电流环”与“速度环”是怎么同时工作的?

4、或者分别说说“电流环”、“速度环”是怎么工作的?

5、这个“问题”可能反对的人不少,原因是不清楚速度环、电流环的工作原理!

6、我来说说,先说“速度环”:

1)给定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速度,调节器调节频率(直流调节电压),保持速度为给定速度!

2)给定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速度,如果此时负载“重”,编码器会检测到速度下降,调节器调高频率(直流调高电压),此时电机速度保持、电流升高!

3)给定速度,编码器检测反馈速度,如果此时负载“轻”,编码器会检测到速度上升,调节器调低频率(直流调低电压),此时电机速度保持、电流下降!

7、我来说说,再说“电流环”:

1)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节器调节频率(直流调节电压),保持电流为给定电流;

2)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如果此时负载“重”,会检测到电流升高,调节器调低频率(直流调低电压),此时电机电流保持、速度下降!

3)给定电流,检测反馈速度,如果此时负载“轻”,会检测到电流下降,调节器调高频率(直流调高电压),此时电机电流保持、速度升高!

8、上述6、7分别说明了速度环、电流环是怎么工作的,你发现了吧,负载“重”时,“电流环”与“速度环”调节的方向相反;

9、上述6、7分别说明了速度环、电流环是怎么工作的,你发现了吧,负载“轻”时,“电流环”与“速度环”调节的方向相反;

10、笨鸟慢飞,你来说说,速度环、电流环怎么同时工作???

11、大家等着,看看这个本质什么都不懂的笨鸟慢飞怎么胡说八道!?

网友G:
不用激我 不會再上當  你自己先搞清楚 環的定義是什麼 運動控制是什麼 哈哈 至於你那伺服不進 就不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用激我 不會再上當  你自己先搞清楚 環的定義是什麼...

 1、说说“環的定義是什麼 運動控制是什麼”,你“會再上什么當 ”?

2、笨鸟骨子里压根不知道“  環的定義是什麼 、運動控制是什麼”?

3、笨鸟掩“耳”,岂能盗“铃”?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不用激我 不會再上當  ...

 哈哈 看你這回答 就知 你心虛

不管我懂或不懂 <此处内容被屏蔽>竟是我問你 懂就回答 不懂就承認不懂 說聲謝謝 我就答嘛

网友C:
以下是引用kdrjl在2013/8/15 13:49:59的发言:

哈哈,一边看,一边忍俊不笑。我什么也不说,我只是看看。

那些“环”如果是串联的(一环套一环的),难道不同时工作吗?如果是,那外边的环工作时,里边的换如果不工作的话,外边的环还能起作用吗?闭环控制,环环相套的,说不清楚,哪个环如果停止工作了,对“大家”都是有影响的吧?

1、是啊!这个问题太突然!版主笑也不为过!
2、请问速度环给定电机速度,负载变化时,速度不变,电流也不变吗?
3、这时,如果电流环是工作的,电流怎么变化?

4、你仔细想想,速度环保证电机速度一定,电流环保证电机电流一定,负载变化时你如何调节频率(直流电压)!

5、速度环工作时,电流环不工作,电机就没有电流吗?
6、请问一个调速电路,就只有速度闭环,没有电流闭环,这个电机就不能工作吗?
7、没有电流环工作,只是说电机电流大小不受约束,而不是没有电流;
8、就好像没有速度环,电机就不会转吗?
9、没有速度环工作,只是说电机速度大小不受约束,而不是没有速度;

10、举例说,速度闭环控制时,负载严重过载时,电机电流会严重过载,这时电流环起作用,进行失速保护!速度就会降下来,这时速度环不工作!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以下是引用kdrjl在2013/8/15 13:49:...

 哈 老劉 花點錢架設一套閉環的系統 這個比較貴 退而求其次弄個PLC+伺服(半閉) 最便宜PLC+伺服不進 (開環)  你就知道"環"是什麼 怎麼環環相扣  清楚明瞭 自己老是在紙上瞎推 小心腦血管扣住

网友C:
1、“电流环”是自动控制电流大小的,能使电机电流保持在给定电流上,负载不同时速度有很大的变化;
2、电流环不工作,只是电机电流的大小不受其约束,而不是电机就挂了、就没有电流了!
3、“速度环”是自动控制速度大小的,能使电机速度保持在给定速度上,负载不同时电流有很大的变化;
4、速度环不工作,只是电机速度的大小不受其约束,而不是电机就挂了,就没有速度了!
5、在负载变化时,“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的物理量不同,调节频率、电压的方向相反,要电流一定,速度就要跟随负载变化;
6、在负载变化时,“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的物理量不同,调节频率、电压的方向相反,要速度一定,电流就要跟随负载变化;
7、在负载变化时,“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的物理量不同,调节频率、电压的方向相反,即要电流一定,又要速度一定,是不可能的;
8、这是个最基本的理论知识,不同意我的看法,可以发表意见,向版主那样发表不同意见和想法;
9、笨鸟,另当别论,因为他是卖蒙的,你从他的嘴里既不知道“对”的理由是什么,也不知道“错”的理由是什么,他只要你信封他!

网友I:
看了您老的发言

有一个想法

您的时间太多

发言是积极的

态度是好的

感谢您的回复

我感觉您应该去初一本书

  最好配上视频

我想工控网的版主们都愿意给你写序

我想应该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看了您老的发言有一个想法您的时间太多发言是积极的态度是...

1、看来你的观点,还是电机的“速度环”和“电流环”是可以同时工作的;

2、你说了很多话,可是你却没有说出你的“理由”来,我还是不知道这两个环怎么能同时工作的;

网友C:
3、在负载变化时,“电流环”和“速度环”控制的物理量不同,调节频率、电压的方向相反,即要电流一定,又要速度一定,是不可能的;

网友C:
4、电机拖动负载工频运行时,既没有速度环,也没有电流环,电机的转矩、电流和速度的关系可以用电机的机械特性曲线来描述:

1)例如异步电机、他励直流电机,机械特性为硬特性,即速度随负载大小变化很小,而转矩、转矩电流变化很大;

2)例如串励电机,机械特性为软特性,即速度随负载变化而发生很大变化,空载速度很高,负载或重载时速度降得很低;

5、电机调速运行时,速度环会使机械特性更硬,可以说负载变化速度不变,恒速运行;

6、电机调速运行时,电流环会是机械特性更软,可以说负载变化速度迅速变化,电机恒电流、恒转矩不变!

7、人们可以根据生产机械的要求,任意选用“速度闭环”或“电流闭环”调速方式!

8、其实速度环和电流环不能同时工作,本是个常识,没有想到有这么多人不理解!

网友C:
以下是引用liugang197209在2013/8/17 9:59:05的发言:
电流是内环,速度是外环,外环驱动内环,内环控制触发电路。

1、在电机调速电路中,要电机在给定速度上恒速运行,是速度闭环控制模式;
2、在速度闭环模式下,电机的速度严格按给定速度运行,这时“电流环”的作用是什么?
3、在速度闭环模式下,电机的速度严格按给定速度运行,负载大小变化时,速度不变,电机电流跟随负载正常变化,“电流环”对电流大小的控制作用是没有的;
4、在速度闭环模式下,电机的速度严格按给定速度运行,负载大小变化时,速度不变,电机电流跟随负载非正常变化,例如电流严重过载时,需要失速保护,这个任务是“电流环”的,这时“电流环”会根据设定的电流上限,控制触发器,将电机速度迅速将下来,电流降下来,在失速保护期间,“速度环”失去对触发器的控制作用;
5、这里一定要搞清楚,速度闭环正常工作期间,“电流环”对正常电机电流不控制;
6、很多人想当然,“电流环”不工作,电机“电流”哪里来的?以为电机电流是“电流环”提供的,实际上“电流环”只是按预先的设定“控制电流大小的”,它要么控制电流,要么不控制电流!

网友C:
1、在电机调速电路中,要电机在给定电流上恒电流(恒转矩)运行,是电流闭环控制模式;
2、在电流闭环模式下,电机的电流严格按给定电流运行,这时“速度环”的作用是什么?
3、在电流闭环模式下,电机的电流严格按给定速度运行,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流不变,电机速度跟随负载正常变化,“速度环”对速度大小的控制作用是没有的;
4、在电流闭环模式下,电机的电流严格按给定电流运行,负载大小变化时,电流不变,电机速度跟随负载非正常变化,例如速度严重“超速”时,需要“限速”保护,这个任务是“速度环”的,这时“速度环”会根据设定的速度上限,控制触发器,将电机速度迅速将下来,电流降下来,在“限速”保护期间,“电流环”失去对触发器的控制作用;
5、这里一定要搞清楚,电流闭环正常工作期间,“速度环”对正常电机速度大小不控制;
6、很多人想当然,“速度环”不工作,电机“速度”哪里来的?以为电机速度是“速度环”提供的,实际上“速度环”只是按预先的设定“限制电机速度大小的”,它要么控制速度,要么不控制速度!

网友C:
7、好多人这样想,只要电机运行,就有速度,就有电流,速度环、电流环当然是同时工作的;
8、此时,大家对速度环、电流环的作用熟视无睹、失去思考的主心骨;
9、速度环是对电机速度大小起控制作用的,速度环起作用,速度大小就受到控制,速度环不起作用,就是速度大小不受控制;

10、电流环是对电机电流大小起控制作用的,电流环起作用,电流大小就受到控制,电流环不起作用,就是电流大小不受控制;

网友C:
1、不要错误的以为:“电流闭环或者转矩闭环,电机的转矩大,才能带动重的负载。”
2、那我们遇到重负载,我们需要大的转矩或者需要提高转矩,应该怎么做?
3、电机的转矩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需要提高电机转矩时,我们可以在速度环上调高电压;
4、为什么不在电流环上调高电压?
5、在电流环上调高电压,就破坏了电流环控制电流的程序、步骤、和算法!即就是你在电流环上调了电压,也不会起作用,因为此时电流环压根就没有工作!

6、对于使用伺服的用户,你只管按说明书去操作,不用担心是在那个环上调电压,但是对设计者,这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理知识!

7、提高电压提高转矩增益的方法,不可滥用,电压偏高会使电机效率下降,发热甚至啸叫!

网友C:
8、正常情况下,负载增大时,速度环是自动调高频率,依据频率按设计调高电压,电机磁场稳定,额定转矩、额定电流稳定,运行安全可靠;

网友J:
脉冲只是指令

脉冲的速度是不是指令速度

速度环的是实际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J:
脉冲只是指令  脉冲的速度是不是指令速度 速度环的是实...

1、“脉冲只是指令  ”,正确的说法是,指令脉冲数是指令位置或者给定位置;

2、“脉冲的速度是不是指令速度 ”,正确的说法是,指令脉冲频率就是指令速度或者给定速度;

3、“速度环的是实际速度?”,速度环是控制电机实际速度为给定速度;

网友K:
楼主,我知道的是上位机给的脉冲频率决定电机速度,但由于负载等因素使电机转速达不到系统所要求的,这时速度环发现后,给信号上位机追加脉冲频率,使速度达到要求。所以脉冲频率与电机速度并不恒等,会因负载而不同。

网友C:
引用 网友K:

     ……上位机给的脉冲频率决定电机速度,但由于负载等因素使电机转速达不到系统所要求的,这时速度环发现后,给信号上位机追加脉冲频率,使速度达到要求。所以脉冲频率与电机速度并不恒等,会因负载而不同。

1、上位机给出的指令脉冲频率,就是速度环的给定速度;

2、 编码器检测的反馈脉冲频率低于给定脉冲频率,既有偏差,经过速度闭环的频率调节器调高电机电源频率,从而调高电机速度;

3、电机速度提高,编码器的反馈脉冲频率就跟着提高,偏差就减小,直至为零,电机速度达到给定速度;

网友C:
我是不是以“胡说八道,胡搅蛮缠,哗众取宠,贻害新人”的理由,把刘志斌先生的回帖都删掉比较好?

之前专门发贴征求过意见。看过几位的观点后,我也觉得刘先生的回帖确实偶尔能帮助我发现自己基础知识不够扎实的地方。不过,有正面作用的概率还是太小了。

下面声明一下伺服闭环控制的一点基本概念,以正视听

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叫力矩/扭矩/推力模式)下,驱动器接收电流描述指令,只有电流环工作。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通常是个模拟电压),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速度环是通过电流环控制电机的。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位置描述指令(通常是个脉冲列),此时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位置环的输出即为速度环的给定信号。位置环是通过速度环控制电机的。

网友A:
1、楼上的意见,举双手赞同;然后给出两点建议:第一点首先刘志斌老师的态度是积极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但是我更觉得刘志斌老师发表观点的方向错误,应该到变频与传动版块更适合;第二点不管到那个版块,建议观点言简易概,不要画蛇填足;

2、定义基本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叫力矩/扭矩/推力模式)下,驱动器接收电流描述指令,只有电流环工作。……

1、“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叫力矩/扭矩/推力模式)下,驱动器接收电流描述指令,”,控制电机电流为描述状态;

2、这时候运行的闭环为电流PID闭环;

3、由于电机电流被控制,电机速度随负载变化,所以速度闭环不工作;

4、“电流闭环”工作时,电机机械特性为软特性;适合机械特性要求软特性的运动控制过程;

5、在伺服控制中,可以有“电流闭环+速度环”控制模式,也可以有“位置环+电流闭环+速度环”控制组合!

6、这里的速度环,是检测速度,防止空载或轻载时飞车,实现超速保护!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通常是个模拟电压),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速度环是通过电流环控制电机的。……

1、“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

2、速度描述指令通常可以是脉冲频率,也可以是个模拟电压;

3、“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电流环给定不再是“接收电流描述指令”,通过检测反馈电流信号,知道负载的大小,起速度辅助控制作用!对速度控制进行修正!

4、要指出的是,这个“电流环”已经不是“电流模式下”的电流环!它属于速度闭环控制的一部分!是按照速度描述指令工作的!

5、在伺服控制中,可以有“速度闭环+电流环”控制模式,也可以有“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环”控制组合,“电流环”在加、减速过程、失速保护过程等中起速度控制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位置描述指令(通常是个脉冲列),此时位置环、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位置环的输出即为速度环的给定信号。位置环是通过速度环控制电机的。……

1、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位置描述指令”;

2、位置描述指令,是根据“位置”(输出的海量脉冲)决定“动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动作指令!

3、此时可以是“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也可以是“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组合模式,与运动机械对伺服机械特性的要求有关!

4、位置环的输出并非全是“速度环”的给定信号。速度环的给定只是“速度描述指令”;

5、“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组合模式,是通过电流环、速度环分别控制电机的。“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是通过速度环、电流环分别控制电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

对刘志斌老师在伺服转矩模式下的5点分析如下:

1、“如驱动器工作在电流模式(或者叫力矩/扭矩/推力模式)下,驱动器接收电流描述指令,”,控制电机电流为描述状态;

2、这时候运行的闭环为电流PID闭环;

3、由于电机电流被控制,电机速度随负载变化,所以速度闭环不工作;

结论:以上3点是正确的;

4、“电流闭环”工作时,电机机械特性为软特性;适合机械特性要求软特性的运动控制过程;

结论:不正确,伺服驱动器带的是三相永磁同步电机,不是变频器带的三相异步电机;

5、在伺服控制中,可以有“电流闭环”控制模式,也可以有“位置环+电流闭环”控制组合!

结论:伺服在转矩模式下,是电流闭环,但是刘志斌老师说也可以有“位置环+电流闭环”控制组合!没见过哪家的驱动器可以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

对刘志斌老师在伺服速度模式下的5点分析如下:

1、“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

结论:正确;

2、速度描述指令通常可以是脉冲频率,也可以是个模拟电压;

结论:不正确,速度描述指令通常-10v-10v模拟电压,也可以是内部寄存器速度方式;

3、“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电流环给定不再是“接收电流描述指令”,通过检测反馈电流信号,知道负载的大小,起速度辅助控制作用!对速度控制进行修正!

4、要指出的是,这个“电流环”已经不是“电流模式下”的电流环!它属于速度闭环控制的一部分!是按照速度描述指令工作的!

结论:正确;

5、在伺服控制中,可以有“速度闭环+电流环”控制模式,也可以有“位置环+速度闭环+电流环”控制组合,“电流环”在加、减速过程、失速保护过程等中起速度控制作用!

结论:不正确,“电流环”在加、减速过程、失速保护过程等中起转矩限制作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伺服在转矩模式下,是电流闭环,但是刘志斌老师说也可以有“位置环+电流闭环”控制组合!没见过哪家的驱动器可以这样; ……

1、“电流闭环+速度环”控制,即恒转矩控制控制模式,其机械特性为软特性!

2、适合运动机械软特性的场合,举例说,收放卷控制,在拉紧时,由于负载转矩不会超过给定转矩,不会出现拉断的情况;

网友C:
3、适合运动机械软特性的场合,举例说,收放卷控制,在放松时,由于负载转矩不会低于给定转矩,不会出现散乱的情况;

4、那么在收放卷控制中,如果要求什么位置启动,什么位置停车?就可以采用“位置环+电流环+速度换”控制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

对刘志斌老师在伺服位置模式下的5点分析如下:

1、 “如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驱动器接收位置描述指令”;

2、位置描述指令,是根据“位置”(输出的海量脉冲)决定“动作”的原则,应该包括启动、加速、匀速、减速、停车等动作指令!

结论:正确;

3、此时可以是“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也可以是“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式,与运动机械对伺服机械特性的要求有关!

结论:不正确,不可以“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式;

4、位置环的输出并非全是“速度环”的给定信号。速度环的给定只是“速度描述指令”;

结论:不正确,位置环的输出是“速度环”的给定信号。然后速度环的输出是“电流环”的给定信号。速度环的给定只是速度限制控制,而不是速度描述指令,这个正确;

5、“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式,是通过电流环控制电机的。“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是通过速度环、电流环分别控制电机的。

结论:不正确,1、“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式,没有这种方式,即便能做也不行,没有速度限制太危险,编程的不允许这么做;2、“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组合模式,不是通过速度环、电流环分别控制电机的。需要指出的不是同时;

网友C:
5、与“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不同的是,“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控制组合,只是利用了伺服系统在速度闭环工作时的硬特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5、与“位置环+电流环”不同的是,“位置环+速度环+电...

刘志斌老师,从变频与传动方面考虑,确实是正确的,但是你的方向错误,建议你呢如果没事的话,可以做几个系统开发项目,这样的话,自己接受的也快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式,没有这种方式,即便能做也不行,没有速度限制太危险,编程的不允许这么做, ……

1、 嵌位师傅说“电流闭环”控制模式,不能没有速度限制的说法非常好,非常正确;

2、这样应该改为“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这个“速度环”,检测速度,在轻载超速时起限速的作用!

网友C:
3、再次表示感谢嵌位 师傅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

1、 嵌位师傅说“电流闭环”控制模式,不能没有速度限制的说法非常好,非常正确;

结论:正确,但是我上边说的这几句话是在伺服位置模式下提出的,“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不能没有速度限制和转矩限制;而在“伺服转矩”控制模式,不能没有速度限制,在“伺服速度模式下”不能没有转矩限制;因此我说在伺服位置模式下,不能有“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方式;

刘志斌老师,你是我比较尊敬的前辈,也是老师。我在这里只是基本的常识讨论,并没有针对个人,当然有错误的地方,请批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位置环+电流环”组合模...

 錯錯錯  劉班主 你還是把他刪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但是我上边说的这几句话是在伺服位置模式下提出的,“伺服位置”控制模式,不能没有速度限制和转矩限制; ……...

1、电流闭环控制,要防止空载或者轻载飞车!所以必须是“电流闭环+速度环”;

2、速度闭环控制,要防止重载过流,所以是“速度闭环+电流环”;

3、我没注意到第一点,是个大错误,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

内容没问题,语言组织上的漏洞;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內容上沒有錯 我還會寫上錯錯錯

 三種控制是獨立 位置環與速度環 其功能都是定位功能 只不過指令不同 工作原理不同

劉班主以說明的很清楚 而我們的老劉硬說成 速度環是監控速度 真是笑話

而位置環與電流環是共用(硬件) 電流環除非特定選用此模式 都是扮演伺服保護角色 也就是過負載(電流)保護

我會去寫運動控制三大控制模式的差異 就是這篇主體 已被老劉胡說八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容没问题,语言组织上的漏洞;……

 1、不是语言组织上的漏洞,是我确实忽视了“电流闭环”控制时,空载或轻载会出现超速、飞车事故!

2、再次谢谢“  “嵌位 ”师傅的指点!!!

3、希望大家像 嵌位 师傅学习,找出我发言的错误,以免贻误他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容没问题,语言组织上的...

 老劉不用多解釋 越解釋錯的越多 飛車是因接錯線 電源線接反 編碼器AB相接錯  還有高速下系統慣量嚴重不足 殺不住  哪個跟電流環有關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飛車是因接錯線 電源線接反 編碼器AB相接錯  還有高速下系統慣量嚴重不足 殺不住  哪個跟電流環有關……

1、笨鸟想知道“电流闭环”怎么会飞车?

2、我的知识多得是,不怕你学,我现在就教你:

1)举例说,电流环给定额定电流,电流闭环就要控制电机的速度,使电机的电流保持额定电流不变;

2)举例说,这时候负载很重,额定电流也拖不起,你会看到电流环会调整电机速度到“零”!

3)举例说,恰恰相反这时候伺服空载,你会看看到电流环调整电机速度到达很高的速度,直到电机电流保持额定电流为止;伺服空载电流远小于额定电流,要伺服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必须调整电机速度弱磁调速到很高速度!

4)我说的这么“细”,不知你这个家伙能不能听懂!

网友C:
3、再说说速度闭环控制,怎么会出现过载电流:

1)举例说,速度环给定额定速度,速度闭环就要控制电机的电流,使电机的速度保持额定速度不变;

2)举例说,这时候负载很重,额定电流也拖不起,你会看到速度环会调整电机电流到过载直至堵转!

3)举例说,恰恰相反这时候伺服空载,你会看看到速度环调整电机电流为空载电流,直到电机速度保持额定速度为止;

4)伺服重载速度远小于额定速度,要伺服速度达到额定速度,必须调整电机电流到达过载、三倍额定电流、直至4-7倍的额定电流堵转!

网友G:
要伺服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必须调整电机速度弱磁调速到 很高速度!-----這句話在伺服來講就是錯誤 伺服最高的轉速都以控制在驅動器所能構提供的反電動勢 有飛車的問題就如我說

弱磁的控制是在高速主軸上的應用 不要張冠李戴 為什麼要經銷CT 就是要在這邊的應用  老劉天氣還是很熱 勸你 哪邊涼快哪邊去

网友C:
引用 网友G:
…… 伺服最高的轉速都以控制在驅動器所能構提供的反電動勢……

1、“驅動器所能構提供的反電動勢”?驱动器提供伺服所需要的电压!

2、反电势是电机转动时自己产生的,不是驱动器提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要伺服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必须调整电机速度弱磁调速到 很高速度!-----這句話在伺服來講就是錯誤 ……

1、我知道你不懂,你要懂,还能那样说无知的话 ,你那样叫无知无畏!

2、不过你仔细想一下:

1)把电机速度调低,电机电流会减小吧?

2)把电机速度调高,电机电流会增大吧?

3)如果电机电流在电流环上给定额定电流,电机空载,那么速度到达额定速度时电流还是空载电流,还小于额定电流,电流环只好将速度继续调高,直到电流增大到额定电流为止!

3、哈哈,再不懂,就没法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要伺服电流达到额定电...

3)如果电机电流在电流环上给定额定电流,电机空载,那么速度到达额定速度时电流还是空载电流,还小于额定电流,电流环只好将速度继续调高,直到电流增大到额定电流为止!

刘老是支持这个观点?还是反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刘老是支持这个观点?还是反对?……

1、 那是我说的,当然支持!

2、你认为有什么不对?请指点?

网友C:
对电流环而言,是要分成力矩电流、激磁电流,正常情况下(不考虑弱磁)无论是PMSM还是ACIM激磁电流都是常数,需要调节大小的是力矩电流。力矩电流实际值是取决于负载的,就是说我想给一个力不是凭空就能得到的,要有实际的负载来反作用于驱动器,否则这个力是给不出的。无阻力即使增加转速,电流增加也很有限,增加的电流来源于摩擦及涡流损耗,而非来自于负荷。

那么力矩电流给定有何意义呢?力矩给定电流实际是电流环的运行限制值(当然系统可能还有其他限制条件,取它们的最小值作为运行限制值即可)。可以理解为在力矩未达到力矩限制值时,电机是工作在一种类似于速度模式下的,一直加速到速度限制值。负载力矩达到力矩给定时,速度是零也没问题。

当然刘老如果还是基于VVVF来谈电流环、速度环的控制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力矩电流给定有何意义呢?力矩给定电流实际是电流环的运行限制值……

1、你对电流闭环的工作原理的理解是错误的;

2、电流闭环是转矩电流Iq的闭环,还是交流电机定子电流I的闭环,结果都是一样的;

3、只要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节频率、电压,也就是调节电机速度,保持电机电流为给定电流, 这就是电流闭环的实际控制过程;

4、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所谓“调高电机速度”,实际是调高频率,调高旋转磁场的转速,企图增大与转子的转差,从而增大转矩、增大电流;

5、这里有一点,必须明确,所谓“调低电机速度”,实际是调低频率,调低旋转磁场的转速,企图减小与转子的转差,从而减小转矩、减小电流;

6、这一点你不明白?!

网友C:
7、如果转子负载重,电流闭环通过调节频率,使电机速度会在较小区间内变化,就能有效地调节转差,调节力矩、力矩电流,达到给定电流,实现恒电流控制;

8、如果转子负载轻,或者干脆光轴,电流闭环想通过调高频率、电压,调节转差就是徒劳的,也就是说频率升高、转子转速跟着增大,转差几乎没有变,转矩、电流没有增加多少,结果调节器还在一直调高频率和电压,使得电机转速最终达到飞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不考虑弱磁)……

1、当电流闭环,在光轴的情况下工作,电机速度会迅速进入弱磁调速区;

2、当电流闭环,在光轴的情况下工作,电机速度会迅速进入弱磁调速区,就好象直流电机的励磁电流线路断开一样的“飞”起来!

3、你自己找一个手电钻,空载打开电源,感觉一下空载的高速度,你要钻东西时,你会发现速度一下子降了下来,这就和电流闭环控制的机械软特性一样!

4、看来你的实际经验太少,空理论太多,而且务空不务实!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当然刘老如果还是基于VVVF来谈电流环、速度环的控制就另当别论了。……

1、你时时不忘你哪个“矢量控制 ”,你会被它害死的!

2、定子电流闭环,看得见摸得着,多好!

3、还硬要转矩电流闭环,你怎么给定,怎么检测?还是哪个解偶、变换?那给定也没有办法解决啊?

4、你只说说,转矩电流Iq怎么给定?

网友C:
5、其实那些光轴做电流闭环“矢量控制”的,出现过多少次飞车故障你不知道???

网友C:
不是我不忘矢量控制,而是刘老不忘VF控制。

125楼,您说:

3、只要给定电流,检测反馈电流,调节频率、电压,也就是调节电机速度,保持电机电流为给定电流, 这就是电流闭环的实际控制过程;

126楼,您说:

7、如果转子负载重,电流闭环通过调节频率,使电机速度会在较小区间内变化,就能有效地调节转差,调节力矩、力矩电流,达到给定电流,实现恒电流控制;

8、如果转子负载轻,或者干脆光轴,电流闭环想通过调高频率、电压,调节转差就是徒劳的,也就是说频率升高、转子转速跟着增大,转差几乎没有变,转矩、电流没有增加多少,结果调节器还在一直调高频率和电压,使得电机转速最终达到飞车!

那么请问:

按您的表达,电流环只适合于重载吗?如果126楼的8成立,就是说我给定大的电流,就飞车了吗?

您做过具体的项目有几个?该不会都是这样玩的吧,这个电流环还在玩转差吗?如是在下真是孤陋寡闻啦。

转矩电流怎么给首先要了解它含义,什么是转矩电流?这个没搞清楚之前我还真怕误导您。

网友G:
老劉少跟我玩文字遊戲 驅動器提供電壓來克服電機的反電動勢 他有這麼高速嗎 需要用到弱磁來提高他的轉速  以致高速到飛車 也虧你老劉才想的出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按您的表达,电流环只适合于重载吗?如果126楼的8成立,就是说我给定大的电流,就飞车了吗?……

1、一个电流闭环的工作原理讨论到这个份上?可笑!

2、电流环给定电流A1,检测电流为A2:

1)若,A1>A2,调节器调高频率f,转差增大,转矩、电流增大,使A2=A1,控制电机电流为给定电流A1;

2)若,A1<A2,调节器调低频率f,转差减小,转矩、电流减小,使A2=A1,控制电机电流为给定电流A1;

3、如果转子负载轻,调节器调高或调低频率时,转子速度跟着增大或减小,相对转差、转矩、电流变化小,要实现A2=A1,频率调节范围大、转子速度变化大;

4、如果转子负载重,调节器调高或调低频率时,转子速度不易增大或减小,转差、转矩、电流相对变化大,要实现A2=A1,频率调节范围小、转子速度变化小;

5、如果负载随转速增大而增大,随着转速减小而减小,要实现A2=A1,频率调节范围小、转子速度变化区间小;

6、如果负载随转子转速增大而增大很少,随着转速减小而减小很少,要实现A2=A1,频率调节范围大、转子速度变化区间大;

7、所以电流闭环控制,轻载或空载情况下,电机电流A2远小于给定电流A1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调节器调高频率时,A2只有在飞车的情况下才可能追上A1;

8、所以电流闭环控制,负载相对较重的情况下,调节器调节频率时,要A2追上A1,电机速度变化不大!

9、所以电流闭环控制,在给定电流相对较大的时,要尽量避免空载或轻载运行,以防飞车事故!

网友C:
10、ShowMotion 断章取义的说“按您的表达,电流环只适合于重载吗?如果126楼的8成立,就是说我给定大的电流,就飞车了吗?……”;

11、那我就再表达一次,“电流闭环”要防止空载、轻载飞车事故,所以“电流闭环”控制要有防超速保护措施,可采用“电流闭环+速度环”控制模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转矩电流怎么给首先要了解它含义,什么是转矩电流?这个没搞清楚之前我还真怕误导您。……

1、电机有额定电流,对应额定转矩,这个关系是明确的;

2、电流环给定电流,是以工艺需要为准,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调试;

3、你的那些定义自己慢慢玩吧!

网友C:
1、看来大家对电流闭环的理解存在问题,有必要再探讨一下;

2、先说说电流闭环的机械软特性曲线,如图

网友C:
3、用一句话说,软特性就是负载增大时,速度迅速下降,反之负载减轻时,速度迅速上升,“软”就是“速度变化大”;

4、用一句话说,硬特性就是负载增大时,速度下降很少,反之负载减轻时,速度上升很少,“硬”就是“恒速”;

5、机械特性不同,适应不同机械特性的负载,不存在谁好谁差的问题!

6、“速度闭环”能保持电机速度“恒速”,是机械硬特性;

7、“电流闭环”能保持电机电流(转矩)恒定,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速度变化大”是软特性;

8、“速度闭环”能保持电机速度“恒速”,是机械硬特性;电机电流跟随负载大小变化,要防止过载过流,要有过载、过流、失速保护;

9、“电流闭环”能保持电机电流(转矩)恒定,速度跟随负载大小变化,“速度变化大”是软特性;要防止空载或轻载飞车,要有超速保护,设定速度上限;

网友C:
10、关于“电流闭环”的工作原理:

1)设定速度A1,检测速度A2,若A1>A2,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直到A2增大到A2=A1;

2)设定速度A1,检测速度A2,若A1<A2,调节器调低频率、电压,直到A2减小到A2=A1;

网友C:
11、关于“电流闭环”“飞车”的描述:

1)当电机空载或轻载时,给定电流相对大于空载电流或轻载电流,电机转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

2)当电机空载或轻载时,给定转矩相对大于空载转矩或轻载转矩,电机转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

3)就是说转子始终处于加速状态,速度不断增大而失控!

网友C:
12、电流环,要防止空载或轻载运行时出现“飞车事故”,就和速度环,要防止重载时出现的电机过流过载一样,需要保护!

网友C:
您说的电流环是您自己定义的,您的电流给定解释也是您自己理解的。

运动控制的三个环路(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或(位置环+电流环)中有些基本概念在常规教材里阐述得很清楚,现在仅就电流环基本回路进行说明,如图(各厂家大同小异)。

http://group.store.qq.com/qun/V13QzdjS4LFuk1/V2tx6.hFqJeHVKwZBQs/400?t=1&w5=1244&h5=621&rf=groupPhoto

力矩给定大于负载阻力矩时,力矩给定是力矩限制值,这时实际进行的是限制速度作为给定速度的速度控制,输出力矩达不到力矩给定值的,这个是基本常识;

力矩给定和负载力矩达到平衡时,力矩被限制在给定值上,速度一样受限制速度的约束。

力矩等同于转矩电流,图中仅反映了转矩,激磁Id对异步电机而言是常量(额定转速内),对永磁同步是0(额定转速内)。

刘老请您把您理解的环路框图贴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电流环是您自己定义的,您的电流给定解释也是您自己...

图看不清,能 另给个清楚一点的图!

网友C:
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

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

1、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为速度闭环控制模式,适应机械应特性负载;

2、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为电流闭环控制模式,适应机械软特性负载;

网友C:
用户操作入口,及内部通道!

网友C:
工控网显示的图不清楚,上传的图分辨率很高啊,怎么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位置环+速度环+电流环位置环+电流环+速度环 1、位置...

刘老,您贴的图和我的图电流环处理一样,看来是您理解有误。如果工作在转矩模式,您认为电流给定多大是一定要输出多大,轻载飞车是因为给定电流得不对。我认为是电流给定是限额,实际输出多大取决于负载并受电流给定限制,同时速度也受限额限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力矩给定大于负载阻力矩时,力矩给定是力矩限制值,这时实际进行的是限制速度作为给定速度的速度控制,输出力矩达不到力矩给定值的,……
力矩给定和负载力矩达到平衡时,力矩被限制在给定值上,速度一样受限制速度的约束。

……

1、ShowMotion说“ 力矩给定大于负载阻力矩时,……这时实际进行的是……速度控制,”

2、作为闭环控制,你应该说清楚你的闭环给定的是什么?检测的是什么?调节控制的是什么?你的发言一点常识的东西都没有!!!

3、你的发言好像是在解释PLC的某个逻辑指令,以下是你的发言,按语法结构摘录:

1)“力矩给定大于负载阻力矩时,……这时实际进行的是……速度控制”

2)“力矩给定大于负载阻力矩时,……输出力矩达不到力矩给定值的,”

3)“力矩给定大于负载阻力矩时,力矩给定是力矩限制值,……”

4)……这时实际进行的是“限制速度”作为“给定速度”的“速度控制”

5)“力矩给定和负载力矩达到平衡时,力矩被限制在给定值上……”

6)“力矩给定和负载力矩达到平衡时,……速度一样受限制速度的约束。

7)“力矩等同于转矩电流……”

8)“图中仅反映了转矩”

…………

4、你在说什么?

网友:
讨论的内容不全面,参与讨论的有做设计的、有做应用的、有瞎扯的,我给提个建议,活跃一下气氛。针对特定工况,用上面的那一堆或者一坨坨的,讨论并解释一下下面的话题:1.对异步机和永磁同步机而言,速度模式下设定速度为零,外加负载小于最大扭矩时,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

网友C:
5、你的图,给定的是“速度指令”,反馈的是“速度检测”,你怎么能说你的“图中仅反映了转矩”???

6、你的图中就一个“速度环”,输出速度受上限速度的限制,以及几个频率速度的设定,最终去控制输出频率、速度!你太可笑了!!!你不认识图????

网友:
2.对异步机和永磁同步机而言,力矩模式下设定允许最大输出力矩为固定值,外加负载等于允许的最大扭矩时,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

网友:
3.对于1和2这种情况,驱动器怎么控制电机的,可以有几种控制方式?哪种控制方式可以做到负载扭矩变小时,整个过程变化连续,是最优最简单并且最可靠的实现方式?

网友:
1中写错一个地方,”外加负载小于最大扭矩”,改为“外加负载等于最大扭矩”,写错了,呵呵

网友:
4.针对3中的分析,用已有物理定律去理论解释,切勿凭空乱想。

网友:
5. 解释可能导致下面的现象的原因,驱动器驱动电机,电机没有转动,如果没加负载,异步机时可能原因,永磁同步电机可能的原因,驱动器分别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如果加了负载,电机没转,又是什么原因,驱动器分别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

网友:
6. 导致5中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哪些与速度、扭矩、位置等驱动模式无关?

网友:
7. 电机转子转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产生传动的原因,对异步机和永磁同步机是否相同?如果相同,是否有统一的控制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8. 分析这些问题,可以用哪些基本的物理定律去定性的解释?分析的结果是否是可验证、可复现、可通用的?

网友:
9. 用已知的物理定律,哪些量是可以控制的、可以用技术手段实现的?哪些是控制不了的?

网友:
上面9个问题,不管做设计还是做应用的,或者胡扯的,如果解释不了或者分析不了,就去查查资料看看书、再学习,不用浪费时间在论坛上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轻载飞车是因为给定电流得不对。……

1、“轻载飞车是因为给定电流得不对”,错,给定电流正确,空载、轻载也会飞车失控!

2、如果有“速度上限”,飞车时,失控速度为上线速度!

网友C:
刘老您取的图上有转矩模式的框图吗?贴转矩模式更有说服力。

你不能理解力矩控制模式时,当负载力矩达不到给定力矩,驱动器在干嘛??!

是拼命去调节电流达到给定值吗?您是这样认为的对吧?

作为一个研究控制几十年的前辈,控制系统这样去做您觉得合理吗?按您的水平,即使凭空想象都不会是这个结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拼命去调节电流达到给定值吗?……

1、“拼命去调节电流达到给定值”,作为闭环控制这是他的光荣任务!

2、至于“飞车保护”,“保护”不让它拼命,那是另一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转矩模式的框图吗?贴转矩模式更有说服力。……

1、 能够成速度环,就能够成电流环,用的都是同样的频率调节器(直流是电压调节器)!

2、用户都知道,你不知道?

3、143楼的图,就是我画的,就是我讲课的课件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凭空想象都不会是这个结果吧?...……

1、是什么结果?电流闭环不会飞车?

2、“电流闭环”会飞车!才设保护电路、保护参数、保护措施!

3、就像“速度闭环”会过载、过流、堵转一样,只是有过载保护、过流保护、失速保护而已!

网友C:
4、“速度环”一样会拼命,会拼命的环才是设计最好的闭环!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上面9个问题,不管做设计还是做应用的,或者胡扯的,如果解释不了或者分析不了,就去查查资料看看书、再学习,不用浪费时间在论坛上侃了!同样,不理解或不清楚的,私信我,我有时间就答复一下,不做公开答复!...

1、先不要说答案如何,能把“征”的9个问题问什么搞明白,就算一大功劳!

2、对于征来说,你不告诉大家答案没有什么,你只要能把你问的问题,问什么?什么情况、条件下的问题?说明白就行!

网友C:
呵呵,刘老,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生相伴的,没负载时,飞车您都达不到给定电流,这个时候能做啥?只能让转速停留在限制的转速上。所以没负载,拼命可以达到给定电流就是控制方法的不合理,这种系统是低效失败的,光荣个啥?

网友M:
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生相伴的,没负载时,飞车您都达不到给定电流,这个时候能做啥?……

1、看着下边的图,那个绿色的机械软特性曲线;

2、我来告诉你,它的用途;

网友C:
3、收、放卷机械,用电流闭环控制收卷电机

1)当放卷转得快时,卷绕物的张力减小,会出现卷绕物松散,这时候收卷电机处于空载或轻载状态,就会飞起来收卷,直到卷绕物张力增大,进入正常高速卷绕状态!

2)当放卷转得慢时,卷绕物绷紧张力增大,会出现卷绕物快要拉断的情况,这时候收卷电机处于重载状态,迅速降低速度收卷,直到卷绕物张力减小,进入正常低速卷绕状态!

3)如果这个收卷系统的收卷物是布,那么给定电流可以设大一些;

4)如果这个收卷系统的收卷物是纸,那么给定电流可以设小一些;

5)给定电流大小,要根据系统工艺要求设定,举例说卷绕速度,可以根据放卷电机的速度高低,调整收卷电机的给定电流,等等!

网友C:
4、就这几行字,那可是个卖钱、焕钱的好技术,给本鸟说了,笨鸟还骂人,笨鸟不懂技术太差!

5、这个系统不用测张力,就测电机电流就行!

6、这个系统不用换算卷绕半径,半径大小不影响;

7、卷绕速度调节方便,调节放卷速度就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上面9个问题,不管做设计还是做应用的,如果或者胡扯的,如果解释不了或者分析不了,就去查查资料看看...

先上个方框图,等有时间在给大家一一解说。

网友G:
收捲料就是張力的控制 張力的控制有兩種模式 速度控制 及扭力控制 可達成 高速捲繞用速度控制 低速捲繞扭力控制 不管哪種方式都須有傳感器的回受 才能形成 速度環 電流環

 在Gkong你的老臉還丟的不夠嗎 還要把開環張力控制說在這裡 這裡是伺服的閉環

收捲料是線速度並且隨時在變 電機是轉速 電流怎麼控制  電流怎麼檢測  你要問三菱 他會告訴你這要收錢  還有電流跟轉速又是什麼關係  轉速我們很好控制 但變轉速怎麼控制

老劉再次的勸你 不要老是想 女 支 女 裝烈女  看你在怎麼裝都不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收捲料是線速度並且隨時在變 電機是轉速 電流怎麼控制 ……

你不懂,你就看着ShowMotion怎么说!

网友G:
什麼叫飛車 是不是也叫暴衝 老劉把這飛車的狀況描述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什麼叫飛車 是不是也叫暴衝 老劉把這飛車的狀況描述一下

 你看不懂那个绿色的机械软特性曲线,在横轴负载转矩、电流为空载、轻载时的速度n已经趋于无穷大,你的文化基础太差,骂人耍流氓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是相生相伴的,没负载时,飞... ……

 在加速度很大的情况下,电机转子作为负载可不能忽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收捲料是線速度並且隨...

 他在質疑你 我也在問你 你也太會打太極拳 左推右檔 就是不敢正面答覆

呵呵 繼續裝烈女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他在質疑你……

  ShowMotion 对168、169、170楼的收放卷控制提出质疑啦?你看见在哪儿?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什麼叫飛車 是不是也叫暴...

 狗改不了吃屎

网友C:
引用 网友G:

……  狗改不了吃屎……

1、你自己看不懂曲线骂人,你怪谁?你没有读那么多书你怪谁?

2、我说笨鸟耍流氓可以,这不正好表现一下!!

网友G:
当放卷转得慢时,卷绕物绷紧张力增大,会出现"卷绕物快要拉断"的情况,这时候收卷电机处于重载状态,迅速降低速度收卷,直到卷绕物张力减小,进入正常低速卷绕状态!

哈哈哈 這還叫張力控制??? 這還是電流閉環做的出來!!!

网友G:
老劉 多考慮征給你的建議 整個運動控制的過程 是許多元件 模組 多方的組合運作 非單方達成

网友C:
引用 网友G:
…… 哈哈哈 這還叫張力控制??? 這還是電流閉環做的出來!!!

1)你说的是“张力闭环控制”,沃!忘了你不懂闭环,没办法了!

2)我说的是电机“电流闭环”,哈哈,忘了你不懂闭环,当然不懂了!

3)苯鸟哪个“环”会害死苯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老劉 多考慮征給你的建議 整個運動控制的過程 是許多元...

 考虑你两个的建议,那我就完了!

网友C:
收放卷是阻力矩自适应的过程,适合于描述阻力矩达到给定力矩的情况。我希望看到的是给定很大而阻力矩很小时,如何去实现闭环控制的问题,比如电机空轴转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哈哈哈 這還叫張力控...

 不知到是誰提出 編碼器是騙局 矢量變頻是騙術 這都是閉環重要的元件

現在竟然高豎旗子 當起閉環的捍衛者 哈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我希望看到的是给定很大而阻力矩很小时,如何去实现闭环控制的问题,比如电机空轴转动。……

1、在我这里,你是看不到了,因为电流的给定,是工艺过程的需要,不是你想给多少就给多少!

2、在我这里,你是看不到的,因为我用的是“电流环+速度环”,不管你是光轴,还是二球操作手,我还有那个“速度环”等着你,你休想!

3、就好像你在“速度环+电流环”控制过程,看不到过载、过流、堵转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我希望看...

刘老,我不是和您讨论速度模式下电流的给定,而是需要您解释得是:

在力矩工作模式下,力矩给定很大,而阻力矩很小,如何工作的问题,您认为是要拼命的达到给定力矩很光荣,我认为您的观点是错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刘老,我不是和您讨论速度模式下电流的给定,……

我和你讨论的是“电流闭环”或者说“力矩闭环”的电流给定或者力矩给定!你就别打岔!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在力矩工作模式下,力矩给定很大,而阻力矩很小,如何工作的问题,……

1、在“电流闭环”控制 下,或者说“力矩闭环”控制下,电流或者力矩的给定,根据运动控制工艺过程的需要确定大小;

2、当“电流闭环”机械软特性应用于收放卷控制收卷运动中,如果是“纸”,给定电流或者力矩要小,因为纸的机械强度小,容易拉断!

3、当“电流闭环”机械软特性应用于收放卷控制收卷运动中,如果是“布”,给定电流或者力矩可以大一些,因为布的机械强度相对纸大,不容易拉断!

4、在收放卷控制过程中,如果放卷速度突然增大,就会出现“阻力矩很小”,相比给定力矩很大,收卷就有能力迅速提高收卷速度(加速度大,需要力矩大),做到紧紧跟随放卷,不松散!

5、这样的效果你为什么不满意!它不拼命那来得很大的加速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 您认为是要拼命的达到给定力矩很光荣,我认为您的观点是错误的,……

1、错在哪儿了?为什么不光荣?

2、加速度是拼出来的,没有大的加速度,收卷怎么跟随放卷?这就是电流闭环的魅力!机械软特性的魅力!现在应该明白了吧!

网友C:
3、所有的闭环,就是要有拼命的精神,或者用专业的话说,比例系数P要足够大,能使偏差迅速缩小!控制输出尽快达到或接近“给定值”!

网友C:
您可能没有操作过真正的力矩模式,和您理解的不一样,速度环下的电流闭环看来您是理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您可能没有操作过真正的力矩模式,和您理解的不一样,……

 1、我和你讨论的是“电流闭环”,这个概念很清楚!

2、你的力矩模式,是个什么玩意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速度环下的电流闭环看来您是理解了。

1、什么是速度环下的电流环?你不规范的名词太多?你缺乏和人交流的起码公德!

2、我和你现在讨论的就是“电流闭环”,“电流闭环”要有超速或者飞车保护,所以是电流环+速度环;

3、大家熟悉的是速度环+电流环,速度环要有过载、过流、失速保护,所以是速度环+电流环;

4、你骨子里,是不承认自己错,不承认自己对讨论的问题原来是不懂的!

网友C:
5、所有调速电路,不管是交流调速还是直流调速,都只有两种模式:

1)速度闭环,硬特性,需要过电流保护;

2)电流闭环,软特性,需要防飞车保护;

3)如果企图速度环、电流环,同时共同作用,就是错误的概念,这个概念我前边已经批得很多了!

网友C:
这一切均是源于刘老您对矢量控制的排斥,讨论起来比较费劲,您好好静下心来研究一下矢量控制,您如果能够正确理解矢量控制,对论坛莫不是一大幸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讨论起来比较费劲,……

1、你能讲清楚吗?

2、你能自圆其说吗?

网友C:
3、这是ShowMotion贴上来的一个“速度闭环”图:

1)给定的是速度;

2)检测反馈的速度;

3)调节器是频率、电压调节器,实现保持给定速度;

4)原理:

①负载转矩↑→转子速度↓→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转差(或功角)↑→电机转矩增大↑→电机转矩与负载转矩平衡→电机速度保持给定速度不变。

网友C:
②负载转矩↓→转子速度↑→调节器调高频率↓、电压↓→转差(或功角)↓→电机转矩↓→电机转矩与负载转矩平衡→电机速度保持给定速度不变。

网友C:
③如果负载转矩增大到额定转矩的3倍,那么电机输出的转矩与之平衡,也会输出3倍的额定转矩,这样才能保持电机速度为给定速度!

4、我们看到了,“速度闭环”控制中,电机转矩始终跟随负载转矩,始终能与之平衡的一个自动控制过程!

网友C:
5、电机拖动负载转动时,电机转矩能与负载转矩平衡,这是电机能拖动负载运行的基本原理,源于电机工作时的电势平衡原理、磁势平衡原理,而不是什么“矢量控制”!

网友C:
6、直流电机的“速度闭环”也是同样的道理,也是硬特性,也同样源于“转矩平衡、电势平衡、磁势平衡”的电机原理

网友C:
7、这样我讲了“电流闭环”、“速度闭环”的机械特性和应用,ShowMotion你来说说你的“转矩控制模式”是什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伺服有3个环,分别为位置环、速...

不一样   脉冲只是指令  是位置环的输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L:

……

1、对异步机和永磁同步机而言,速度模式下设定速度为零,外加负载等于最大扭矩时,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

1、如果是“速度闭环”控制,当给定速度由大到小变化时,调节器会使频率(直流电压)一直下降,使得转子速度跟随给定速度下降;

2、当给定速度下降为零时,调节器调节频率为f:

1)这时转差 △n=60f/P;

2)这时电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举例说负载转矩为电机额定转矩,那么△n=额定转差,频率f=(额定转差×P)/60

3)这时电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举例说负载转矩为3倍的电机额定转矩,那么△n≈3倍的额定转差,频率f≈(3倍的额定转差×P)/60;

4)这时电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举例说负载转矩严重过载,那么△n就很大,频率f就很大,电机电流会严重过载;

5)这时电机转矩等于负载转矩,举例说负载转矩严重过载,那么△n就很大,频率f就很大,电机电流会严重过载,由于过载保护、失速保护,实际频率不会上升到很大!

3、上述过程,是一个“速度闭环”给定速度由大到小、到零的一个连续过程。

4、不适应,速度给定为零的间断过程!

网友C:
5、上述是异步机的情况,如果是永磁同步机,给定速度由大到小、到零的连续过程,也是频率到零的过程,当频率为零时,定子变成一个直流电磁铁,它与转子负载的关系就好像一个起重直流电磁铁吸引着重物一样!

网友C:
6、这里要说的是,电机转矩是跟随负载转矩平衡的,负载有多大,电机转矩就可以是多大,但是电机的额定电流是确定的,电机的电流、转矩是受到限制的,保护电路不会让他无限制增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L:

2、.对异步机和永磁同步机而言,力矩模式下设定允许最大输出力矩为固定值,外加负载等于允许的最大扭矩时,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

1、如果“力矩模式下 ”是指“速度闭环”控制:

1)“速度闭环”控制,转子速度为给定速度,负载大时,电机电流、转矩就大,电机电流、转矩跟随负载大小变化,“外加负载等于允许的最大扭矩时”,电机电流、转矩就是最大允许扭矩!

2)“速度闭环”控制,如果没有电流保护,电机电流会跟随负载“无限”增长的,这是电机的原理决定的,不需要特殊人为控制或设定,而恰恰电路要设定的是保护措施,不能让电机工作进入过载!

网友C:
2、如果“力矩模式下 ”是指“电流闭环”控制:

1)“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电流为给定电流,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负载重速度低,负载轻速度高;

2)“电流闭环”控制,电机电流为给定电流,电机速度跟随负载变化,负载重速度低,负载轻速度高;举例说,如果外加负载等于允许的最大扭矩时,“电流闭环”调节器会调低频率、调低速度,直到负载减小到电机电流为给定值为止!

网友C:
3、“电流闭环”,电机电流为给定值,负载大小变化时,调节器调节频率、转速,调节改变负载的轻重,举例说负载重时,调低频率、转速,使负载减小变轻,从而保持电机电流为给定值!

网友C:
4、举例说,在收、放卷控制中,如果放卷速度慢,收卷速度大,就会出现张力大、负载重的情况,这时收卷电机的负载重,电机电流就大,这时“电流闭环”就调低收卷电机频率、速度,使张力减小,收卷电机负载减小,收卷电机电流减小直到给定电流为止!

网友C:
5、上述控制过程,异步、同步机相同,控制过程没有差别!

6、纠正一下“征”的语言错误,“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是错误的叙述,正确的应该说成“异步机工作的频率和电流,同步机工作的频率和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L:

3、对于1和2这种情况,驱动器怎么控制电机的,可以有几种控制方式?哪种控制方式可以做到负载扭矩变小时,整个过程变化连续,是最优最简单并且最可靠的实现方式?

答案就在上述答案中,不再赘述!

网友C:
引用 网友L:

 4、针对3中的分析,用已有物理定律去理论解释,切勿凭空乱想。

如果“征”认为,上述答案中,哪一点是凭空乱想,请指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C:
4、举例说,在收、放卷控制中,如果放卷速度慢,收卷速度...

 老劉 電流閉環怎麼個閉法 ?

          張力變大 電機又怎知道張力變大 ?去自動調節電流大小?  你可不要拿電鑽來做說明 那可是會被我打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老劉 電流閉環怎麼個閉法 ?

1、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真是个白目!

2、“电机的负载重,电机电流就大”,你不理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老劉 電流閉環怎麼個閉法...

 你才白目 電機的負載重 是因張力大???   張力大就是電機的負載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張力大就是電機的負載重!!!???

1、张力大,收卷电机就得用力拉,不就是收卷电机的负载重吗?

2、你白目到家了!!!

网友G:
老劉 你又癡呆了嗎 我問你電流的閉環 怎麼來的  你是不知道還是看不懂問題  若事後者 那我就再問點簡單的

你電機的電流是從那裏供電? 還是電機自身就帶電不需外部供電?!

若是前者那請問 他又怎知道電機的負載變大 電流閉環有怎個閉法呢?

若是後者 那你劉氏的電機也太神奇???!!!!

网友L:
说什么好呢,有的人通过努力去思考会有收获,会有提高。有的人就是让他去思考一辈子,还是......!

网友:
没有针对谁的意思。有些东西,以前觉得可以高度概括为两个字: 废话,现在觉得我说错了,有些东西始终在我的意料之外,如果再概括一下的话,X话更合适些。

网友:
论坛有此,也算一宝!
这些东西算不算谣言呢?最近可是抓的挺紧的,小心被刑事拘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说什么好呢,有的人通过努力去思考会有收获,会有提高。有...

  请征说明自己的“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的叙述是什么意思?

网友L:
今天是教师节,大师奋斗在教育战线一辈子,晚年之际还为祖国工控事业痛心疾首,实在让人可敬! 有此精力,更当用科学知识促进边疆的教育,用科学知识来稳定边疆的安定局面,大师责无旁贷?区区一个小论坛,大师何必因大失小呢?望大师明察!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今天是教师节,大师奋斗在教育战线一辈子,晚年之际还为祖...

 请征说明自己的“异步机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同步机又输出什么电压和电流”的叙述是什么意思?

网友C:
1、分析“闭环控制”时,有一个基本方法:

1)因为闭环控制的检测反馈为负反馈;

2)分析负反馈电路时,检测反馈物理量增大时,则闭环调控输出该物理量不增大;检测反馈物理量减小时,则闭环调控输出该物理量不减小;

3)所以速度大于给定速度时,“速度闭环”调控速度减小到给定速度;速度小于给定速度时,“速度闭环”调控速度增大到给定速度;

4)所以电流大于给定电流时,“电流闭环”调控电流减小到给定电流;电流小于给定电流时,“电流闭环”调控电流增大到给定电流;

2、双闭环控制时,速度环的输出等于电流环的给定,当速度环饱和时,输出最大,也就是电流环给定电流最大,电流环会调控输出电流不超过最大电流;

     双闭环控制时,速度环的输出等于电流环的给定,当速度环饱和时,输出最大,也就是电流环给定电流最大,电流环会调控输出电流不小于最大电流;

3、这就是双闭环中电流环的作用,能保证电机启动时,电流始终保持在最大允许电流下运行,保证电机安全地以最大加速度快快启动;

4、这也就是“征”在伺服控制发言中,时时刻刻不忘的那个电机能以“3倍的额定转矩”发挥作用的情形!

5、负载突然增大很多时,也就是速度环饱和时,也就是电机电流、力矩、出力最大的时候,是电流环保证电机电流稳定运行在安全地最大电流、最大转矩上的!

网友C(2013-09-17):
引用 网友C:

……

如驱动器工作在速度模式下,驱动器接收速度描述指令(通常是个模拟电压),此时速度环和电流环工作,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速度环是通过电流环控制电机的。

……

1、“ 速度环的输出既为电流环给定信号”,就是个ASR速度环与ACR电流环级联的问题;

2、在ASR速度环因速度偏差过大而饱和、失控时,ACR电流环的给定就是系统电机安全允许的最大电流idm,ACR电流环起电流闭环调节作用,使电流维持在系统电机安全允许的最大电流idm上,使得“速度偏差”能在系统电机允许的最大能力下尽快缩小到零!

3、当速度偏差小到,不足以使在ASR速度环饱和,也就是ASR速度环与ACR电流环都不饱和时,只有ASR速度环有速度偏差输入,其速度闭环主控制的作用,这时ASR输出端电流增大,而ACR电流环检测的电流也增大,比较后没有形成电流偏差,或者说ACR输入端没有电流偏差的变化,没有调控作用,只处于随动状态!

网友C:
4、级联前级有偏差形成,后级无偏差形成的原理如下:

1)如图,负载增大,转速n下降,电机电流Id增大;

2)ASR检测反馈速度n下降,Un减小;

3)ASR给定速度Un*,与反馈Un比较,偏差△n=Un*-Un增大;

4)ASR调节器,调高电压、调高电流,ACR给定电流Ui*增大;

5)ACR检测反馈电流Id,Ui增大;

6)ACR给定电流Ui*,与反馈电流Ui比较,偏差△i=Ui*-Ui不变;

7)这样,负载增大,转速下降,电流增大,ASR偏差增大,其速度闭环起主速度调节作用;ACR偏差不变,ACR没有电流调节作用,处于随动状态!

网友C:
5、在电机调速电路中,级联双闭环控制,主控为前级闭环,后级闭环在前几闭环饱和失控时,起保护作用!

6、若后级为电流环,起过载、过电流、失速保护作用!

7、若后级为速度环,起轻载超速、空载飞车保护作用!

网友C:
8、若前级为速度闭环,级联的控制属速度闭环性质;

9、若前级为电流闭环,级联的控制属电流闭环性质;

网友N:
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可是这样的我就疑问了,速度环又是控制什么速度了,求教各位大侠帮帮忙啊

脉冲的数量决定位置,脉冲的频率决定速度 以下描述更准确

脉冲的数量决定 位置环 给定

脉冲的频率决定 速度环 给定

速度环是真正的控制器,实现 电机反馈速度的 跟踪 速度环给定 闭环控制

网友C:
1、调速方式采用速度闭环还是采用电流闭环,是用户根据生产机械的需要任意选定组建的;

2、不管是速度闭环还是电流闭环,都是用户直接利用同样的交流频率调节器或者直流电压调节器输入端完成的;

3、与速度环对应的电流内环,与电流环对应的速度内环,不是用户自己组建的,是调速电路内设的,用户只设定相应的保护参数、电机参数即可!

网友O(2014-10-14):
刘志斌求求您不要再浪费我的视觉了,你是控制也不懂,伺服电机也不懂。看着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O:
网友C求求您不要再浪费我的视觉了,你是控制也不懂,伺服...

呵呵,请注意一下回帖时间!

刘志斌大师好久不来论坛了,有八十的高龄了,也该颐养天年了!

不过,刘老师这水平,哎!人家不在坛子里, 咱也就不说了!

网友P:
靠,这帖子越扯越深奥了,脉冲控制模式里面的位置是通过速度和反馈实现的,而速度模式下面的速度一般由模拟量给定,不经过位置换运算,直接控制速度和扭力以及编码器负反馈,实现速度控制和扭力限制,就是说位置控制下面的速度是为了实现控制位置的辅助参数,比如在加减速过程中,时间设的太小,速度可能根本就不会按照你设的办,一切为了保证位置。在控制当中很难同时保证2个参数的高精度控制,除非这2个参数有高度相关性,比如扭力跟电流关系。

//////////////////////////////////////////////

本人从事国产伺服/变频器代理,上海地区可提供样机测试,小型控制系统程序也可协助制作;

王甫锋,13651915493,QQ1647674321

网友Q(2015-07-08):
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只有讨论了,问题才会透彻。给你们点个赞。

网友R(2015-09-26):
非常感谢刘志斌老师!他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呈现出来了!本人正准备买第一套伺服驱动回来做测试,理论需要实验去证明真伪。。。前辈们讲的对与错本人还没有能力去做评论,刘志斌老师阐述问题思路清晰,至少提供了一个理解伺服驱动的框架,如果错了可以在这个框架上做修正,很有价值!向刘志斌老师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