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短路试验

楼主(2013-07-09):
   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短路试验,应注意以下几点:

(1)试验时,可制动设备控制电动机的转子,使其固定不转。

(2)使三相调压器的输出电压由零值逐渐升高,当电流达到电动机额定电流时即停止升压,此时的电压称为短路电压。额定电压为380V的电动机,其短路电压一般为75--90伏。

   短路电压的大小,反映漏电抗的大小。短路电压过高,表示漏电抗太大,这是定子绕组匝数过多造成的;短路电压过低,说明漏电抗太小,这是定子绕组匝数过少引起的。

(3)如果三相电流不平衡,可慢慢地转动转子;如果三相电流的大小轮流变动,可能是转子断条,应对转子进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