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和维控PLC通讯不上是什么原因?通讯线的端口如何设置?

楼主(2013-07-09):
        经常看到怎么电脑和PLC通讯不上之类的问题,除了极个别的不给PLC通电外,大部分的应该是通讯线的端口设置问题。 编程线主要有几种 SC-09 , USB-SC-09, USB(打印机线)。 在使用SC-09时,如果电脑没有RS232接口,需配置USB/RS232转换器,购买该转换器时,请一定跟商家讲明是用于三菱PLC编程的(有人曾买过,用于单片机的不能使用)。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使用USB-SC-09线时,需要安装驱动,安装驱动后,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会有该转换器的虚拟RS232端口号,如COM4,编程时下载上载就要选取这个端口号。

网友A:
   一般电脑和维控 PLC 通讯类似 与 三菱 PLC 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