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PLC的脉冲输出的问题 ?

楼主(2013-07-09):
         经常也看见问MR(继电器)的能否输出脉冲要输出脉冲,脉冲输出的必须是MT(晶体管)机型,MR(继电器)不能输出。

网友A:
能否理解为:继电器输出点动,就是接触一下;

网友B(2014-03-20):
能否理解为:继电器输出点动,就是接触一下

网友C(2017-10-14):
维控PLC编程软件安装后打不开,总是提示没有找到MSVCP100.dll.反复多次安装

也无效请教诸位高手是啥原因,怎样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控PLC编程软件安装后打不开,总是提示没有找到MSV...

安装软件:

  1. 如果是WIN10的系统软件最好安装在系统盘

  2. 软件安装过程如果不确定哪些要安装,就都按默认的方式安装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