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编程软件使用语言怎么设置?

楼主(2013-07-09):
        维控或是三菱编程软件在梯形图编辑时可以直接用语句表的形式输入指令不需要用[ ]去一个个选取。 编辑时注意输入法用英文,并注意0和O的区别。

网友A:
楼主说的是梯形图和指令表在编辑中可以相互切换么?

个人觉得梯形图用习惯了的话,比输指令表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