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的超速试验

楼主(2013-07-09):
  对电动机进行超速试验的目的是检查电动机的安装质量,试验转子各部分承受离心力的机械强度和轴承在超速时的机械强度。试验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对于异步电动机,可增大被试电动机电源电压的频率,或用辅助电动机拖动被试电动机,以提高其转速。

(2)对于直流电动机,可减小励磁电流或增加电枢端电压,以提高转速。但端电压的增加不得超过130%额定电压。减小励磁电流时应使转速平稳上升。

(3)一般将电动机的转速提高到120%额定转速。要求所有被试电动机在增高转速下能支持两分钟而无有害变形。

网友A(2013-12-02):
楼主,我想问下,这里直流电机的超速试验,端电压最大是1.3倍额定电压还是2.3倍额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下,这里直流电机的超速试验,端电压最大是1...

电枢端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的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