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三线、四线区别是什么?像这样的电路属于几线制?

楼主(2013-07-09):
传感器这么多种类,二线三线四线什么的头都搞大了。有没有大侠详细通俗解释一下,最好能附上电路说明一下,谢谢!

像这样的0-20mA电路是属于几线制的?这个电路输出电流就是D1的负端和地线之间,怎么接到西门子EM235模拟量输入端或变频器输入端去?

网友A:
你的图就是2线制的--对应EM235来说;但是你这个独立的玩意--需要多个电源,5V和24V的,最终是2线制而已。

网友B:
对于西门子而已,只有二线制和四线制的说法。如果是二线制,信号+/-不仅仅需要采集信号,还需要向传感器提供电源;而四线制的话,信号+/-只采集信号,无须向传感器提供电源(传感器的电源由其他电路提供)。S7-200只支持四线制,也就是说EM235的信号+/-是不能向外提供电源的。

对于二线制和四线制还有个本质区别,电流方向是不同的。好好想想原因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细心解答!

网友C:
  楼主的问题在现实工作中遇到是很多的,其实在 EM231 一般二线或是四线是最为多的, 二线就是信号与电源共用; 三线就是二根电源,一根信号返回; 四线就是电源两根,信号两根

网友D:
不懂传感器,不过公司应用很多阿,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可以这样接:1、用EM235的L+(24V电源正极)接该电路的+24V输出端;2、用EM235的M(24V负极)接该电路的地,且与A-相接;3、将该电路毫安表的负极与地断开后,将毫安表的负极与EM235的A+相接,再将A+与RA并接一起。这样接线可省去该电路的24V电源,只用5V电源接RV1电位器就可以了。见下接线图:

  通过对该电路原理分析,我觉得该电路的外负载适合接250欧负载,但不能用500欧电阻做它的输出负载负载(超出它的线性输出区),EN235的RA电阻为250欧,故可以按上面接线连接。

网友E:
对该电路原理分析:U1B为电压跟随器,其输入5、6脚及输出7脚电位时时相等。如输入5脚=+5V,则输出7脚、输入6脚也=+5V。U1A与晶体管Q1组成输出电压=输入电压2倍的电压跟随器,即Q1发射极对地电压恒=U1A输入2脚电压的2倍。U1C也为电压跟随器,它将D1的正极的电位反馈到U1A的输入正(3脚),该电位与U1B输出电位叠加为U1A的输入电位。如U1B输入5脚对地电压=5V,则U1B输出7脚=5V。如EM235的输入电阻=250欧,则 Q1发射极对地电压=20V,发射极电流20÷(0.25+0.5+0.25)=20ma,此时U1C输入10脚对地=20-20×0.25=15V,其U1C输出8脚对地也=15V,R1与R7分压使U1A的3脚电压=10V,而R2余R3分压也=10V,即电路达到动态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这样接:1、用EM235的L+(24V电源正...

多谢各位的解答,小弟受益匪浅啦!!

网友F:
现在比较强大了,二线、三线、四线基本都是一样,二线即是电源又是信号、三线共用一根负极、四线有其中两根是供电、其中两根是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现在比较强大了,二线、三线、四线基本都是一样,二线即是...

 直流电源  2根线

输出常开  1根

输出常闭 1根

网友H:
根据传感器的线数而定义,线数越多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