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转485模块,如何连接s7-200编程

楼主(2013-07-09):
现有USB转232,232转485,之前看网上说可以用来连接s7-200编程,但都没说如何设置。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请各位大侠指点。

我的接线是 3连485+,8连485-,用weinview触摸屏连PLC没问题。但用电脑连PLC就搜索不到设备。PPI的设置都试过了,还是不行。请问该如何设置?

网友A:
现在这种情况和接线没有关系,检查软件设置,软件设置的串口是否正确。

网友B:
 3连485+,8连485-,用weinview触摸屏连PLC没问题

其实西门子200PLC,8是A,3是B;

网友C:
上次现场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就是把母头拆开---把线拆下来,对换一下,重新焊接,好了。楼主试试吧。就是下图的红和黑兑换了下。

网友D:
除了上面的法子,仍然有问题之外,那就是USB/232可能有问题了

USB/232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同样会虚拟出一个串口出来,那么在配置通讯的时候,必须选择这个虚拟出来的串口。

网友E:
  也有可能你的 USB 转 232 线工作不正常呀,还有驱动安装正常? 还有 232 转 485 ?

网友F:
USB/232需要安装驱动程序,同样会虚拟出一个串口出来,那么在配置通讯的时候,必须选择这个虚拟出来的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