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怎么样选择

楼主(2013-07-09):
我有6只36W36V的日光灯。现在不想用变压器。应为用变压器太大。为了安全现在选怎 样的电源好?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还是使用安全变压器。一般36V的灯,也是安全用灯,安全变压器起到隔离的作用。

网友B:
安全上的事情不能偷工减料的,否则出事又是说电工的事情,然后还查你有证没证,或者说你是临时工,你愿意么?

网友C:
有AC220V输入、供36V日光灯的电子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