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计节能型LED显示屏

楼主(2013-07-09):
       最近市场上出现了为数不多的节能LED显示屏,这些节能型LED显示屏真的会节能吗,那么怎么设计节能型LED显示屏呢?下面就让我们来分析节能显示屏是如何设计的。

  首先,从供电电源来看,如果要将5V降为4V,那么,肖基特正向压降在输出电压上所占的比重可定要增加,这也就让开关的电源输出的电压随之降低,因整流肖特基正向电压比重越高(其比重X=V压降/V输出,输出从5V降为4V,加入其压降为0.5V,则其比重将从0.1上升为0.125,提高25%),电源输出效率就越低,这在LED的屏幕整体节能上并不是太过于明显的。所以采用这一电源设计原理显然是是无法实现电源工作效率的提升。同时,5V是标称值电压,在市场运用上已经相当成熟,如果新的电源电压被启用,虽说降低了效率,增加了成本,但在品质上是难以得到保障的,所以,很难实现这样的实践。

  电源的设计是一个比较成熟的领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设计思路实现度显示屏的供电,例如同步整流技术。Q10为功率MOSFET,在次级电压的正半周,Q10导通,Q10起整流作用;在次级电压的负半周,Q10关断,同步整流电路的功率损耗主要包括Q10的导通损耗及栅极驱动损耗。当开关频率低于60KHz时,导通损耗占主导地位;开关频率高于60KHz时,以栅极驱动损耗为主。在设计低电压、大电流输出的AC/DC或DC/DC变换器时,采用同步整流技术能显着提高电源效率,甚至高达95%。在驱动较大功率的同步整流器时,要求栅极峰值驱动电流IG(PK)≥1A时,还可采用CMOS高速功率MOSFET驱动器。当然采用这一技术给led显示屏供电是可以将电压降至所需电压值,同时电源的效率也能达到一般开关电源电压的值,因此采使用同步整流技术给led显示屏供电是可以达到显着节能的效果,电源成本也肯定会有一些增加。

  其次,我们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led屏幕驱动IC,控制输出端口的关或者开,输出端口压降即VDS=0.65V左右,这是工艺和材料所决定,要把VDS降为0.2V,甚至0.1V,本身所需的面积必然增大。在MOS管的结构中可以看到,在GS,GD之间存在寄生电容,而MOS管的驱动,实际上就是对电容的充放电。这个充放电的过程是需要段时间的,面积如果增加,在MOS管上的寄生电容也会随之增大,如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IC的端口响应速度下降,这对于一个LED屏幕驱动IC将是致命的弱点。

  因此,想从IC上入手,把转折电压降低,同时使驱动IC有足够的响应速度,起决定作用的是工艺,这是是难以实现的。有人认为可以采用其他的设计原理,但是如果是恒流IC,内部电路是可能不一样,但是通道端口的开关管是必须存在的,所以即使采用其他的设计原理,要想达到电压下降的目的也是难以实现的。

  总结以上因素,我们发们可以发现,在LED的节能领取,主要的还是要从供电电源入手,也就是说,在驱动IC恒流的状态必须减少电源电压的输入,而红绿蓝各管芯分开供电,也能达到节能,只不过,这样的成本会增加。而从IC上入手确实难度相当大,即LED的节能实现和IC根本就没有关系,只不过是一项供电电源上的革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将一电源用在普通驱动IC上,其实,也能达到节能的效果要求。

网友A:
而红绿蓝各管芯分开供电,也能达到节能,

本来就是分开供电的,只不过封装到了一起。

网友B:
楼主:你的专业知识好像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晚期呢!

现在高效率电源的整流部分都是同步整流而不是肖特基或者快恢复了!同步整流用低导通内阻的MOS(内阻只有几个毫欧姆或者十几个毫欧姆),现在的高效率电镀电源、电解电源都是用同步整流(因为电镀电源、电解电源往往都是几千安倍甚至几十万安倍电流,如果还是二极管整流的话,天文数字的损耗呀)

网友C:
LED成为显示器主流,节能。安装简单。价格低廉等特点值得继续深入研究。提高亮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