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6-CPUA用什么型号替代?急!

楼主(2013-07-09):
我这有款GM6-CPUA型号的PLC,IO模块我看都是可以通用的,但这个CPU好像停产了,不知道用什么型号替代?编程用KGL-WC吗?可找不到这个型号的,谁知道的告诉下 万分感谢!

网友A:
LG的吧?可以找厂家直接要升级版的,或者买同一品牌,一般都可以替代的吧

网友B:
如果要替代,除非有原程序,或者自己编程序。因GM系列好像不能上载程序的。

网友C:
你要的东西应该有,不要把问题想得这么复杂

楼主:
后来咨询了LG的技术支持,这款CPU还没有停产,只是要从国外进口,编程软件是GMWIN,不知道能不能上载,我把编程电缆按照操作书册制作后,不能通信,不知道通信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D:
可能是通讯参数设置不一致所造成的,你要想办法知道PLC的通讯参数设置,软件设置须完全一样。

网友E(2014-06-16):
升级成 XGI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