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

楼主(2013-07-10):
永宏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通讯?刚刚拿到一个昆仑触摸屏试着和永宏PLC通讯接收不到数据,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A:
MCGS里没现成的,要用MODBUS通信了吧。。。

网友B:
连线 通讯参数正确没什么特殊的

网友C:
参数设置正确,站号要和plc的一样就好了!

网友D:
选择永宏协议,PLC及触摸屏的通讯参数都为默认,触摸屏中的PLC站号要设为1(默认为0)

楼主:
谢谢,给位大侠了!!!!!!!!!!

网友E:
首先要确定通讯线接线是否正确,其次设定匹配的通讯参数,选择永宏协议通讯测试。

网友F(2013-09-08):
首先要确保硬件接线正确即通讯线的引脚对应,然后要保证通讯参数一致,MCGS端选择永宏驱动,驱动中PLC站号要设为PLC的实际站号,如未作修改,就是1(驱动中默认为0),最后还要注意变量的范围不要超出PLC的范围。

网友G(2017-11-19):
MCGS端选择永宏驱动,驱动中PLC站号要设为PLC的实际站号,如未作修改,就是1(驱动中默认为0)

网友H(2019-04-01):
引用 网友F:
首先要确保硬件接线正确即通讯线的引脚对应,然后要保证通...

数字量的数据只能读取,不能写入,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