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alil的IN指令使用问题

楼主(2013-07-10):
刘工

   请教一下关于GALIL的IN指令在使用时会一直报错,执行不了

我用的时网线连接,用的B140,是否一定需要用到RS232连接,还有如果我想吧这一命令用到次通道可行不?

谢谢!

网友A:
“请教一下关于GALIL的IN指令在使用时会一直报错,执行不了”

您是如何使用这个这指令的?

“还有如果我想吧这一命令用到次通道可行不”

您说的 次通道 是什么意思?

楼主:
用法时:IN"Enter length",LEN写入程式里,然后出现Enter length提示后,输入我的数字,再回车

一张卡能够8个通道同步执行,但是说明书上好像是说IN指令只能使用在0通道上,但是卸载我需要在其他通道上也使用,该怎么实现,或者是有其他方法实现?

楼主:
IN"ENTER LENGTH",LEN

上面的是指令,LEN是变量

网友A:
“用法时:IN"Enter length",LEN写入程式里,然后出现Enter length提示后,输入我的数字,再回车”

单就这个指令,看不出有什么不对。您的程序中(或执行程序之前),是否有对变量LEN的使用?是否对CF指令进行了配置?实际执行您是在在什么设备中接收提示以及输入数字的?另外还有一个于CF配置相关的问题,您手上的b140的固件版本号是多少?执行不了报出来的是什么错误?

“一张卡能够8个通道同步执行”

B140只能同时执行4个线程,不能执行8个

“但是卸载我需要在其他通道上也使用,该怎么实现,或者是有其他方法实现”

这个实现不了的。您只能调整您的程序,将所有需要输入的数据安排在0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