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PLC,做机械手控制。

楼主(2013-07-10):
本人在做一个机械手,要用到西门子PLC,但没做过伺服这块,想请那位大哥有这种例子发我看下,也好让大家学习下。605771290@qq.com

网友A:
 机械手? 你 PLC 只是参与简单的条件控制,机械手运行是在伺服内写程序吧?

网友B:
阿水,伺服不是PLC写程序来控制吗?

没用过机械手,不懂如何在伺服内写程序。

楼主:
工件高低不同,用电子尺加气缸。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机械手使用电缸较简单,也是伺服控制,在控制器写程序,驱动器驱动伺服电机

网友D:
这种事情问猴子,他是霸天虎一族。。。

网友E:
用西门子做机械手,你直接买砒霜来得实在!

网友F:
简单机械手的话可以用西门子单轴伺服加气缸的方式

PLC和伺服通过Profibus通讯,位置信息写在伺服驱动储存卡中,通过PLC调用即可。

网友G:
新手用向导。。。一切搞定。。。

网友H:
怎么说的,看你要求的精度,没必要用伺服,在说PLC跟伺服没有直接的联系,它要通过伺服控制器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种事情问猴子,他是霸天虎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