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F亮不影响吗。

楼主(2013-07-10):
S7-400的,运行时INTF灯会一分钟左右会闪一下,是什么问题,对生产有影响吗。

网友A:
忘记INTF是啥意思了。你查查手册,上边有介绍的。

网友A:
有的灯闪是正常,有的长亮是正常。

楼主:
INTF是内部故障,原SF为分为内部故障和外部故障。可能的程序有点问题或扫描时间超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