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源问题

楼主(2013-07-10):
我的实验台接线空开用的是两批5A的,220下边引出四跟线,一根到MEAN WELL的电源,200-240AC的2A的输入;一跟到AS-i的标准电源和辅助电源,型号分别是DN 2011和AC 1216,再就分别是两个PS307的电源。现在问题是空开在第一次扳上会跳闸,但第二次就可以扳上了;中间如果断电超过二十分钟再上电,同样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把MEAN WELL电源或者AS-i的电源去掉一个则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请问高手这是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1) 开关电源一般是整流电路后面是一组大容量滤波电容,所以第一次合上开关时,电容上还没充上电,所以合闸涌流很大,超过了开关的磁脱扣动作电流;但马上第二次合闸时,

因为第一次合闸时电容已充上了部分电,所以二次合闸的涌流就不大,开关就不掉闸;

但如果间隔时间一长,电容上第一次被充上的电又会放电放掉。。所以还会跳闸。。

  2) 适当换大开关规格即可,或者换将开关动作特性由C换成D、K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