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000真正电流矢量控制小型变频器!

楼主(2013-07-10):
安川,V1000-性能惊人,用途广泛、使用维护简单、带有用户自编程功能,无论在哪方面都与以往的小型变频器有突破性的提高,它将提高所有小型机械的等级。

容量范围

200V级 (三相电源用) 0.1-18.5KW200V级 (单相电源用)  0.1-5.5KW400V级 (三相电源用) 0.2-18.5KW

应用

搬送机械: 传送带、电动葫芦、起升机民用机械: 卷帘门流体机械: 风机、水泵空调机:     压缩机

驱动同步电机时实现超级节能·小型化。使用客户自编程功能,提供最适用于客户机械的使用方案。

●1台多用

     可适用各类电机,除了感应电机(IM),还可驱动以往一直使用专用变频器的同步电机(IPMM,SPMM)。因此该变频器通用性强,实现了变频器备件的通用化。

超群的转矩特性

     标准配备了同级别中首创的电流矢量控制。实现高起动转矩200%/ 0.5 Hz*,还可限制转矩。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电机的能力,还配备了自学习功能。不需要烦琐的调试。

提高减速时的制动能力

     采用过励磁制动,缩短了减速时间。

完备的瞬时停电对策

     可根据用途选择速度搜索方式和KEB方式的瞬时停电补偿功能。同步电机、感应电机都适用。

■ 速度搜索方式

     自由运行状态的电机即使没有速度传感器,也可轻松起动。

KEB方式

     可利用电机的再生能量,在瞬时停电恢复后继续运行。

根据喜好定制变频器

     配备有可视化程序设计功能DriveWorksEZ。通过与上位控制回路或变频器的I/O组合,可减少需要外设的定时器和继电器等外围设备。使用计算机,通过鼠标的拖放操作可简单定制变频器。

耐环境的强化产品

     备有耐湿,耐尘,耐油,耐振等耐环境的强化产品。

●符合欧州RoHS指令

     标准产品符合欧州特定有害物质使用限制(RoHS)指令。

●各种现场网络

     标准配备RS-422/485通信功能(MEMOBUS/Modbus协议)。再通过安装通信选购卡,可对应主要的开放式现场网络。备有可仅切断主回路电源的DC24V控制电源装置(选购件)*。即使在停电时也可由上位PLC进行信息监视。

机型丰富

     还备有带滤波器一型、无散热片型、防尘、防水型。

特点2 简单!

从设定到维护,处处可以感受到V1000变频器的魅力所在。

●能按用途设定最优参数的变频器!

     仅需选择给水泵、传送带、供气排气风扇等用途,即可自动设定最适宜的参数。缩短了试运行的时间。

使用带USB的拷贝单元,可轻松设置多台变频器

     使用带USB的拷贝单元(选购件)可简单地将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内容复制到其他变频器上。用专用电缆连接变频器本体上的通信用连接器,只要拨动拷贝单元上的ON/OFF开关,就能轻松拷贝参数。

●借助计算机,使调试、维护作业更简便

     如果使用变频器工程技术工具DriveWizard,就可由计算机对多台变频器的参数设定值进行一元化管理。此外还配备模式运行和示波功能,使变频器的调试、维护作业更加容易。

符合安全标准

     该级别的变频器上首次标准配备了符合EN954-1 Cat.3及IEC/EN61508 SIL2的安全输入功能。并可减少外围设备,因此轻易便能符合机械安全标准。

●缩短停机时间

     采用世界首创的带参数备份功能的可拆卸式端子排,即使变频器发生故障也无需拆装控制接线和设定参数!确保能在短时间内更换变频器。

放心!长寿命设计

     风扇、电容寿命为10年(设计寿命)。维护时期可通过监视查看。 (条件)为环境温度40℃,负载率80%,24小时连续运行时的值。此数值因使用条件而异。

●接线简单

     采用无螺钉端子排(选购件)*,无需接线作业时的紧固和定期维护,减轻了维护工作量,提高了可靠性。*:近日发售

●丰富的监视功能

     除输出频率、输出电流外,对累计耗电量、输入输出端子状态等的运行情况也能进行监视,功能更强。能对故障发生时的状态进行监视,最多可保存10次故障记录,有助于维护。

●校验功能

     在校验模式下可以对已变更出厂设定的参数进行统一确认。也可显示通过自学习和根据用途选择自动变更的参数。变更参数的确认即简单又可靠。

特点3 世界最小!

小巧的变频器内置同级别中最高性能及多种功能。

●同级别中世界最小

     采用最新的热仿真技术,对高可靠性的零部件进行最合理的布置,实现了同级别中的世界最小。最多缩小了70%的体积(与本公司以往产品比),结构紧湊。

并排设置

     可并排设置多台变频器,而无需间隔,能大大缩小机械的控制柜。 (注)某些场合须降低负载

CIMR-VB4A0004BBA

CIMR-VB4A0005BBA

CIMR-VB4A0007BBA

CIMR-VB4A0009BBA

CIMR-VB4A0011BBA

CIMR-VB4A0018FBA

CIMR-VB4A0023FBA

CIMR-VB4A0031FBA

CIMR-VB4A0038FBA

CIMR-VB2A0002BAA

CIMR-VB2A0004BAA

CIMR-VB2A0006BAA

CIMR-VB2A0010BAA

CIMR-VB2A0012BAA

CIMR-VB2A0020BAA

CIMR-VB2A0030FAA

CIMR-VB2A0040FAA

CIMR-VB2A0056FAA

CIMR-VB2A0069FAA

CIMR-VBBA0001BAA

CIMR-VBBA0002BAA

CIMR-VBBA0003BAA

CIMR-VBBA0006BAA

CIMR-VBBA0010BAA

CIMR-VBBA0012BAA

CIMR-VBBA0018BAA

网友A:
设备改造装了三台,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B:
楚源变频器质量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