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供电是相数越多越好吗?

楼主(2013-07-10):
是越多越好  还是有一个标准的呢

网友A:
处理器供电相数越多越好?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和尚抬水吃,两个和尚挑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处理器供电越多,相互协调和配合就更加复杂,这对主板的设计更加挑剔。处理器供电设计,决定了处理器能否有效、高效的工作。同时,出色的供电设计还可以起到节能、降低发热、延长主板使用寿命的作用。为了凸显处理器供电电路,部分主板厂商在旗舰级主板上使用了非常豪华的“24”、“32”相供电电路。如果真的需要这么多相供电的话,那CPU到底需要多少瓦供电才足够啊!200瓦?300瓦?这样的主板你敢买吗?所以那完全是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