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米位移传感器除了有ZCS1100型号外,还有没其他可供选择的型号?

楼主(2013-07-10):
微米位移传感器除了有ZCS1100型号外,还有没其他可供选择的型号?

网友A:
还有ZLDS100激光微米位移传感器

电感式位移传感器KD5100和SMT9700是一种属于金属感应的线性器件,接通电源后,在开关的感应面将产生一个交变磁场,当金属物体接近此感应面时,金属中则产生涡流而吸取了振荡器的能量,使振荡器输出幅度线性衰减,然后根据衰减量的变化来完成无接触检测物体的目的。

光电式位移传感器ZLDS-N-100利用激光三角反射法进行测量,对被测物体材质没有任何要求,主要影响为环境光强和被测面是否平整。比如公路测量用到真尚有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就对传感器进行了特殊配置,与普通情况不一样。

纳米位移计NLS1X采用光谱共焦原理,测量光源为白光,通过判断白光分解出来的各色波长与调节的物镜焦距相匹配,再通过接收端的光谱分析仪分析出接收到的光的主波长,从而确定测量值。

电容式传感器ZNX实际的基本包括了一个接收器Tx与一个发射器Rx,其分别都具有在印刷电路板(PCB)层上成形的金属走线。在接收器与发射器走线之间会形成一个电场。电容传感器却可以探测与传感器电极特性不同的导体和尽缘体。当有物体靠近时,电极的电场就会发生改变。从而感应出物体的位移变化量。

通过网络搜索功能还能搜到一些。你也试试吧。

网友B(2013-09-09):
真尚有科技一直与路面测量设备开发商合作,开发ZLDS100的不同版本,使之作为满足ASTM一级标准的惯性靠模工具机的主要传感器。工作的成果就是拥有路面平整、车辙测量专用的光电子器件、信号处理算法的ZLDS100激光位移传感器。这是一款非常精确(分辨率高达量程的0.01%)、节约成本的传感器,它适用于路面测量应用中所有可能遇到的表面类型、汽车速度、振动情况、阳光强度、和温度条件。到2008年11月,已经有几百个路面测量传感器在全国实际投入使用。

网友C:
我估计你说的是ZLDS100系列品牌。这个型号很不错。

网友D:
ZLDS100系列品牌?貌似在哪个公司看过这款产品呢,我看这得找专业人士解答比较好

网友E:
嗯哪,这款ZLDS100系列传感器真的不错,我公司有购买使用

网友F(2013-10-18):
不知道,都没说想要哪个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