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通讯数据停止接收

楼主(2013-07-10):
模块CM1241 RS232          用RCV_PTP指令接收数据开始能正常接收,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再接收数据                  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该怎么做才能让他不断地接收数据进来?

是不是缓冲区满了?缓冲区该要怎么清零?

网友A:
缓冲区???????

你是存到寄存器里面吗?

网友B:
缓冲区 只是会被 新来的一阵数据覆盖,一般不会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冲区 只是会被 新来的一阵数据覆盖,一般不会满啊.....

监控了一段时间后数据就没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缓冲区???????你是存到寄存器里面吗?

存在DB2中的     为什么监控一段时间后接收的数据不变了?   (可以确定是不断在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