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机器人的选择

楼主(2013-07-10):
       希望了解一下关于六自由度工业机器人不同牌子的差异,比如在弧形焊接方面的应用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等。本人是新手,不了解行情,请大侠指点!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各个牌子的网站介绍都是说的大同小异,比如广泛应用在什么什么行业,精度高等等,个人觉得没有多大的价值,自己也不了解具体的情况,只简单知道ABB,KUKA,FANUC等几个知名品牌,但具体的怎么样就不清楚了,也看到有人说国内的沈阳新松和广州数控,但也没看到此类的评价.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高手们,关于不同牌子的特点或者侧重点。

      谢谢了!

网友A:
焊接的机器人现在也已经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的机器人现在也已经很成熟了.

     谢谢了!是的,用作焊接的占了很大的比例,不过六自由度的适应很多场合,但要是只做弧形焊接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某方面加强,相对的可以在其他方面消弱,就是不需要大而全的,只要很好的满足焊接任务就行了,这样也可以适当的减少成本。

      我在网上找了一下,都有焊接的功能,但各家的效果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弧焊:松下 OTC 安川 FANUC ABB

点焊:ABB IRB6640 ...FANUC 2000IB

其实各个机器人厂家的焊接技术都很成熟。。。看你自己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弧焊:松下 OTC 安川 FANUC ABB点焊:AB...

 谢谢了,没有以前那么迷茫了,呵呵!

下来我就按照你所说的查找相关的价格和售后服务等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王者之师——广州@阿君  弧焊:松下 ...

按照你自己的合适,

哪个牌子的机器人比较容易上手就选择哪一个。。。大牌子当然好,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技术也比较成熟

那智不二越、川崎。。。做焊接也可以的

网友C(2013-08-19):
水管机器人,便宜又实用,度娘之!!

网友D:
专业研发生产自动化机械手。直角坐标机器人

网友E(2014-04-10):
机器人还是很有前景的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无特殊使用要求,看看哪个价格和服务更适合于你。

有特殊情况,将你的要求具体提出来,然后咨询看哪些厂家的机器人符合你的需求。

一般,不会有人完全了解每个品牌所有的优缺点的,因为没有人能够完全掌握所有品牌和型号的机器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一般情况下,无特殊使用要求,看看哪个价格和服务更适合于...

网友G:
如果弧焊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选用ABB。

网友H:
弧焊机器人我搞过一年多,其实焊接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与机器人配合的机器人焊接也是比较成熟的,但是要目前大部分焊接机器人都还处理示教阶段,就是说机器人的轨迹都是人工示教然后机器人复现而已,这种焊接系统最便宜,应用也最高,特别适用于大批量,规格单一的产品,要求夹具精度要高,特别是国内大部分企业还处于这个阶段,往上一层的话就是焊缝跟踪技术,就是在焊接的时候,由于产品差异或者焊接变形等造成焊缝偏差,有了焊缝跟踪技术就可以实时调整轨迹,再往上一层的话就是把要焊接的产品模型导入,然后机器人通过自己去寻找某几个点,就可以确定产品的各条焊缝位置,完全无需人工干涉.   不过由于机器人的大小跟焊枪大小的影响,目前很多产品都无法做到100%机器人焊,很多都会人工再补焊一下.  国内机器人焊接技术做得好的基本都是用的进口的机器人跟焊机然后自己搭系统,国产机器人加国产焊机性能还是一般,焊机国产跟进口差距还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弧焊精度要求高的话,建议选用ABB。

 ABB贵了吧,我们公司希望用国内的系统,但国内的系统不好选,有些能用的也还有些细节不符合我们的要求。总之不好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弧焊机器人我搞过一年多,其实焊接技术是比较成熟的,与机...

       弧焊我们也在示教阶段,不过现在要控制成本以及其他因素,还在选系统试用!焊缝跟踪技术,要配合视觉吧!请问有性价比高的视觉系统么?国产焊机真的性能一般,电流不稳定,比松下的差很多!有机会要多向你请教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H  弧焊机器人我搞过一年多,其...

焊缝跟踪是用激光加视觉,全球成功的只有三家,都在国外,国内只是初级阶段。我用过那套东西,东西很小,就一个工业相机稍大一点,三十多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