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人机通过人机界面输入汉字

楼主(2013-07-10):
   各位大仙,台达人机有没有 这种功能,就是编辑好的程序下载到人机后,可以在人机界面上输入和修改汉字的。

网友A:
你的需求是指这个?????

网友B:
台达的貌似没有这功能吧

网友C:
没有!不过可以将数据寄存器的值,事先做好关联;然后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需求是指这个?????

 是的,就是这个功能的,不过我们目前只能用台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达的貌似没有这功能吧

 好的,谢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过可以将数据寄存器的值,事先做好关联;然后显示。

 要写的汉字都是未知的,看来要结合文件寄存器用英文写了!

网友D:
现在绝大多数人机都不支持中文输入的

网友E(2014-11-06):
显控 AK屏很垃圾 号称安卓系统的 电阻滑屏 特别爱崩溃 不实用

网友F:
台达没有这个功能!昆仑通态好像也没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G(2017-10-25):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过可以将数据寄存器的值,事先做好关联;然后显示。

怎么做?

网友H(2018-07-07):
昆仑有汉字输入功能的,我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