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工频备用讨论

楼主(2013-07-10):
一般的变频器故障备用都用的是星三角电路,对于功率大的电机,三个接触器也不少钱了,是否可以使用软启动器来代替,安装简便而且保护齐全,

如,315KW电机,正泰的3个接触器加起来也得5/6000(NC9系列超过9000),使用正泰的软启动器好像也不过7000+,

大家觉得如何.

网友A: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问题是一般应用变频器的场合都是调速用的,如果只是为了软起车,那就不会多花钱选变频器了

楼主说的这种情况应该直接备用变频器备件的,软启动代替不了吧

楼主:
当然不是为了软起动了,现在很多客户都指定了要工频备用,只是应急用,备一个大功率的变频器就是是国产的也得好几万啊

楼主:
关键是还省了马达到柜体的一段电缆线,钱也不少啊

网友B:
工频旁路采用接触器的星-角或SCR软起都一样,算成本呗。

楼主:
单纯算电气成本可能接触器的要低一点,但是对于大功率的电机来说,接触器也不便宜啊,关键是元件多,安装麻烦,

而且240平方的电缆一米也得近200块,星三角要6根电缆,省的电缆钱也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