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们啊

楼主(2013-07-10):
bool型也是离散量,为什么我在离散量报警时设置的报警变量为bool,结果显示不合法?求解,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软件?哪里设置的?你地址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什么软件?哪里设置的?你地址是什么样子的?

 wincc rt  advance  里hmi 离散量报警,我随便选择一个默认的变量,显示不合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是什么软件?哪里设置...

 用的是TIA Portal V11,不好意思,表达能力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仰天长啸1  回复内容:对: 银光人生...

 对应PLC地址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仰天长...

 是这样的,我们在编程时用了一个bool型变量m6.0,表示紧急故障,之后出现这种情况,希望能显示报警。

网友A:
比如你的报警信号分别为
M0.0 报警1
M0.1 报警2
M0.2 报警3
M1.0 报警4
那么建一个变量 变量名“报警”地址MW0
那么做离散了报警的时候选择“报警”为触发变量
其中位0为报警4
位8为报警1
位9为报警2
位10为报警3
注意对应关系
16位的变量可做16个报警信号
(网上的例子,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谢谢,我试下看看。刚学,有很多不知道,谢谢老师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这解释的真清楚。B-W-D分清楚概念就好办了。

网友C:
  你在 HMI 中的变量连接量名“报警”地址一般不是 BIT 的吧,是MW,DW 类的数的传送, 你现在只是从 PLC 给出一个 BOOL 的与它不相符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 HMI 中的变量连接量名“报警”地址一般不是...

 对的,第一次接触了解的很少,谢谢朋友们的帮助,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