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触摸屏在屏幕上修改密码时能不能用*代替

楼主(2013-07-10):
信捷触摸屏在屏幕上修改密码时能不能用*代替

网友A:
数据显示格式选项中,勾选“密码”,输入的数值就会以"*"显示。

楼主(2013-12-17):
谢谢!是这样的,我需要在屏幕上设置改密码选项,官网下载的那个修改画面,登陆进去忘了退出的话,密码还是数字显示的,我上班了看看那里面能不能设置数据格式,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