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台达PLC与触摸屏连站号会自动变为8的问题

楼主(2013-07-10):
现在我用台达DVPEH2的PLC与海泰克的触摸屏连怎么都连不上,PLC的站号开始是01,连接上PLC后通信指示灯开始很快,最后就变慢,显示通信错误,然后监控PLC发现站号变为8,触屏放在别的PLC上试通信正常,这样的PLC出现了两台,请问是PLC坏了,还是设定的不对,还是程序出错了。求指教。

网友A:
站号不可能自己改变,估计程序有问题。

单独写一段通信程序,测试连接功能,确定PLC和触摸屏的连接。

网友B:
是的啊;站号怎么还能自动变呢

“不会屏给赠送的功能吧?”呵呵!

网友C:
站号变成8?你可以查看D1121的值,或者“通信”/ "PLC状态信息";若有疑问,可以向当地的技术支持咨询。

网友D:
那你就要想办法查出站号变化的原因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