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C6200阀门定位器怎么接线

楼主(2013-07-10):
各位大侠,谁用过fisher的DVC6200阀门定位器,怎么接线,4~20MA控制信号要带配电吗?有4~20MA反馈输出吗? 有的话反馈需要配电吗?
还有它的接线方式和DVC6010一样吗?

网友A:
最好找份说明书看一下;

型号相似不代表设备一样;建议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B(2023-03-16):
引用 网友A:
最好找份说明书看一下;型号相似不代表设备一样;建议咨询一下厂家;...



谢谢您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