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电位器电阻大小的区别

楼主(2013-07-10):
       一般变频器均有模拟量--电位器输入来调速的,不同品牌对这个电位器要求的大小不一样,有些同样型号的--电阻值也是宽范围要求的,比如选5k欧姆的和选1k欧姆的有啥区别呢。那这个怎么确定是符合你现场要求的呢?一般是这样来确定是不是符合你要求的,原则是---阻值大的频率调节幅度小    阻值小的频率调节幅度大 ;就看你要准确一点还是调数快一点,要准一点阻值就选大一点,要调速变化快一点的--就选阻值小一点的。比如5k的就更准确,1k的就速度变化更快一点。如下图,ACS800的电位器,就是宽范围的。

网友A:
大体是这么回事儿。一般都选10K欧姆及以下的。

网友B:
这个问题还真是没太注意,谢谢楼主

网友C:
一直用5K的

网友D:
就是个给定电压输出功率问题,1~10K电阻值是吸收电流大小,模拟量--电位器输入来调速的是电压输入基本不消耗电流。

网友E:
没有区别。

网友F:
没有区别。 模拟量--电位器输入来调速的是电压输入基本不消耗电流。

网友G:
阻值高可以减少负载效应的非线性;但因为电流小,容易受干扰。

网友G:
用电位器调速,如果说,电位器转过30度角,对应着一个频率的话,换一个相同品牌相同型号的电位器 也转30度角,对应相同的频率就比较困难了。用高精度级别的电位器,有点浪费。10几20块的,1HZ的误差是难免的 。

网友G(2013-08-29):
2k-10k欧姆,都可以。只存在电位器的质量问题。好的用时间长些,次的时间短些。

网友H:
奇怪的观点真是一大堆!

网友I:
对速度精度不高的5K左右,都行

网友J(2017-08-24):
调的快慢是要看电位器是否是多圈的吧?

网友K(2017-12-28):
一般用5.1k

网友L(2019-08-26):
个人感觉应该是这样的,都是单圈的话,无所谓谁快谁慢,难道是大阻值的阻力大,拧的慢吗

引用 网友J:
调的快慢是要看电位器是否是多圈的吧?

网友M(2022-08-19):
特意做过对比,准备有4.7K/5.1K/10K/20K电位器,都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N:
平时不大注意这个,受教了。

网友O:
一般用4,7K的多,谢谢受益了。

网友P(2022-10-14):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楼主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