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编译报错

楼主(2013-07-10):
使用的HMI为smart 700ie,用WINCC FLEXIBLE 2008组态。编译时出现如下错误“Error  :  时间标志:2013/7/7 22:41:58 - 使用了2243960字节(包括用于字体的61322字节),超出了最大大小2097024字节。 ”觉得是程序存储空间不够,后将之前组态画面的图片由BMP格式更换为JPG格式,图片容量小了很多,但是报错反而超出的更多。不解?

网友A: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啊,应该是程序容量太大造成的。

网友B:
是的;图片太小看不到啊!!!

网友C:
  图片太小,看不清楚啊,  可能你的现的 smart 700ie 屏的内存太小, 现在你修改时也会有一些小文件生成,建议重新更换删除原来大的图片后编译另存为一个文件包试试

楼主:
就是这样的报错,应该看得清吧。

楼主:
Error  :  时间标志:2013/7/12 20:19:43 - 使用了2407918字节(包括用于字体的14461字节),超出了最大大小2097024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