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断路器参数解释

楼主(2013-07-10):
如Ui:额定绝缘电压
Uimp:额定冲击耐受电压
Ue:额定电压
Icu:额定极限分断电流
Icw:额定短路耐受电流
Ics:额定运行分断电流
Ir:额定电流
Isd:断路器速断动作电流

求剩下的字母解释

网友A:
看了一下,知道的楼主基本都知道

不过楼主没必要那么执着,有些参数咱们基本涉及不到,就算现在找到答案

长时间不用,也就忘记了

网友B:
楼主其实别纠结那些参数,你需要的是找到个类似这样的选型参数表,即可满足你的要求了。西门子的手上没有,ABB的塑壳你参考下:

楼主:
谢谢 今生缘  和江湖走走,感谢你俩长期的帮助确实帮助了很多忙

网友C:
安装位置--进线方式、几极的、工作电压和电流、框架电流、带不带智能脱口及失压保护,是关键的。

网友D:
断路器还是要买正规厂家的!西门子、施耐德、ABB等生产出来的产品,用着还叫人放心。

网友E:
断路器,特别是大电流的,用大品牌的还是放心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