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楼主(2013-07-10):
      我们知道,交流电动机的同步转速表达式位:n=60f(1-s)/p(1)式中n为异步电动机的转速;f为异步电动机的频率;s为电动机转差率;p为电动机极对数。由公式我们知道,转速n与频率f成正比,只要改变频率f即可改变电动机的转速,当频率f在0~50Hz的范围内变化时,电动机转速调节范围非常宽。

  变频器就是通过改变电动机电源频率实现速度调节的,是一种理想的高效率、高性能的调速手段,变频器是利用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的通断作用来实现电力电能大功率的变换及控制的电子电路装置,可直观地进行控制和显示。

  由于变频器的这个优越性,使得其适用领域越来越宽广,所采用技术也不断拓宽,同时也为追求变频器的小型化。由于新一代的IGBT采用了漏极-控制极新技术,是集电极-射极简的饱和电压(Ucesat)大为降低,因而采用这种新器件损耗低,有降低发热消除损耗的效果。

  变频调速之所以节能,主要在于把全速运行中浪费的电能节约了下来。尤其是闭环调速系统,如恒压供水系统等,实现了按需拖动,几乎完全消除了拖动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的浪费。这是从大的方面实现了节能。

  事实上,在许多场合,还存在着大马拉小车的现象,在这一方面,还大有潜力。变频器可以省电这是不可磨灭的事实。

  其实,变频器乃至电力电子产业实现的具体效果就是如下几点:

  1)进一步提高电能变换效率,降低待机损耗。

  2)避免电力公害,尽量减少电流谐波,提高功率因数。

  3)提高电源装置和系统的电磁兼容性。

  4)降低电噪声。

  5)实现高性能可控性。宣钢炼钢厂除尘风机、水系统、给料系统也正是适应了变频器的这一特性,经过多次理论考证,采用了变频器,为我国的节能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网友A:
能量守恒定律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网友B:
扯淡

先把变频器什么原理搞清楚再下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