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T4523T怎么装windows ce

楼主(2013-07-10):
求助MT4523TE怎么装windows ce?安装后可以通过网线与工控机通迅吗?主要是想实现文件的发送与接收。

网友A:
触摸屏自带的操作系统就是windowsce,你为啥还要安装呢?没看过这个屏的详细参数,后面假如有网卡,装上软件就可以与工控机通讯。

网友B:
这种屏没有以太网接口,MT4523TE才有。但有两个RS485口,这个可考虑。

网友C:
 还没有给 HMI 屏装过 CE 系统呢,一般是 OS 更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自带的操作系统就是windowsce,你为啥还要...

预装的不是那种界面类似WINDOWS PE 的系统,主要是想实现PC能给触摸屏发送文件或者触摸屏能访问PC的共享,打错了,是MT4523TE带网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屏没有以太网接口,MT4523TE才有。但有两个R...

前面打错了,是MT4523TE带网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给 HMI 屏装过 CE 系统呢,一般是 O...

OS更新是EV软件自带的吧,不知道OS更新涉及到触摸屏哪些方面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