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磁能用直流电吗?

楼主(2013-07-10):
一需要退磁的物体在直流磁场作用下,磁性会消失吗,大家说说看。

网友A:
见过用交流的。

网友B:
                   百度  一下
退磁原理  退磁是将工件置于交变磁场中,产生磁滞回线,当交变磁场的幅值逐渐递减时,磁滞回线的轨迹也越来越小,当磁场强度降为零时,使工件中残留的剩磁Br接近于零。退磁时电流与磁场的方向和大小的变化必须“换向衰减同时进行”。  交流退磁 A 交流电退磁通过法      对于中小型工件的批量退磁,最好把工件放在装有轨道和拖板的退磁机上退磁,退磁时,将工件放在拖板上置于线圈前30cm处,线圈通电时,将工件沿着轨道缓慢地从线圈中通过并远离线圈至少1m以外处断电。      对于不能放在退磁机上退磁的重型或大型工件,也可以将线圈套在工件上,通电时缓慢地将线圈通过并远离工件,至少1m以外处断电。  B 衰减法      由于交流电的方向不断的换向,故可用自动衰减退磁器或调压器逐渐降低电流为零进行退磁,如将工件放在线圈内、夹在探伤机的两磁化夹头之间、或用支杆触头接触工件后将电流递减到零进行退磁  对于大型承压设备的焊缝,也可用交流电磁轭退磁。将电磁轭两极跨接在焊缝两侧,接通电源,让电磁轭沿焊缝缓慢移动,当远离焊缝1m以外再断电,进行退磁。  直流电退磁

直流电磁化过的工件用直流电退磁,可采用直流换向衰减或超低频电流自动退磁。  A 直流换向衰减退磁      通过不断改变直流电(包括三相全波整流电)的方向,同时使通过工件的电流递减到零进行退磁。电流衰减的次数应尽可能多(一般要求30次以上),每次衰减的电流幅度应尽可能小,如果衰减的幅度太大,则达不到退磁目的。  B 超低频电流自动退磁      超低频通常指频率为0.5~10Hz,可用于对三相全波整流电磁化的工件进行退磁。  C 加热工件退磁      通过加热提高工件温度至居里点以上,是最有效的退磁方法,但这种方法不经济,也不实用

楼主:
   退磁时要将被退磁的物体放在通有交变电流的线圈中(或附近),这样,被退磁物体中分子环流的取向将随着交变电流的方向而改变。如果将线圈中的电流逐渐减弱一直到零(或者使被退磁物体逐渐远离线圈),分子环流取向的一致性也将不断被减弱,最后仍是杂乱无章的排列,从而使磁性消失。

   如果使用直流退磁,在直流磁场作用下,使分子环流取向始终一致,磁性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