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HMI 难点!!!

楼主(2013-07-10):
今天在做一个工程的过程中出现的两个疑问。望高手指点

1:程序下载后在屏上出现了“变量登记到存储器卷时发生错误,此存储器卷无效或已满。”这是怎么个情况。

2:在制作工程的过程中想做几个动画的,非旋转闪烁类。要实现几副图片在外部条件满足自动切换已达到动画效果。

3:模拟量输入值%IW值在屏上面做了就是看不出来值是多少。

网友A:
“变量登记到存储器卷时发生错误,此存储器卷无效或已满。”

//  可能是 寄存器地址 超出了范围...., 检查地址范围

网友B(2013-08-21):
我们公司施耐德触摸屏部份产品有特价,有需要询QQ:515006896  0755-86174610 李'S

网友C:
可能是文件太大了吧

网友D(2014-12-23):
可能超出寄存器范围

网友E:
碰到过一回,要么字符位置不够,要么通道选择不对,就显示那个1#,

网友F(2018-07-31):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G:
相当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H(2020-06-08):
数据记录里的变量存储器选择SRAM

网友I(2020-10-22):
模拟量输入输出我一般不直接用,转成%MW和屏连

网友J:
%IW建議直接轉到%MW比較不會出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