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在MODBUS通讯时出现8180错误

楼主(2013-07-11):
S7-1200在MODBUS通讯时出现8180错误,老是显示端口ID至无效,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2017-03-08):
同求该问题,同时还显示需要手动同步

网友B(2017-09-02):
我也碰到,待解决

网友C:
S7-1200在MODBUS通讯时出现8180错误,老是显示端口ID至无效解决了吗

网友D(2017-11-18):
我在调试时也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E(2018-04-04):
在接口下拉菜单中,选择端口,如果想自己直接填入的话,需要查看硬件组态中的地址,别填错

网友F(2019-05-27):
填对了  还是没有用 ,

网友G(2019-09-29):
引用 网友F:
填对了  还是没有用 ,

解决了吗,好像不是硬件标识符的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C:
S7-1200在MODBUS通讯时出现8180错误,老是显示端口ID至无效解决了吗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H(2022-10-29):
本人使用的是博图 TIA 14 SP1 版本,连接S7-1200,配 CB 1241(RS485)。

使用时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网上查了大量的资料,均指向 CB 1241 硬件标识符(269)配置错误,但程序里检查都没错。

后来的解决方法:

1、 在硬件配置里删除 CB1241模块,编译并下载到 PLC

2、在硬件配置里重新添加 CB1241模块,编译并下载到 PLC

问题就解决了。

个人猜测是 TIA 软件 BUG。

网友I(2024-04-08):
看看读写功能指令DB号对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