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版,没有触摸屏怎么样仿真模拟运行?

楼主(2013-07-11):
MCGS嵌入版,没有触摸屏怎么样仿真模拟运行?

网友A:
工具-下载配置 选模拟运行

网友B:
工具----->下载配置 ,下载后即可模拟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具----->下载配置 ,下载后即可模拟运行。

点了,没反应,一直是等待操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具----->下载配置 ,下载后即可模拟运行。

 工程下载后再点击那个开始运行的界面就OK

网友D:
软件自带模拟运行系统。 在工程下载界面点击“模拟运行”再点击“工程下载” 下载完成后点击“确定” 然后就可以在模拟运行环境软件中模拟操作了!

网友E:
感觉TPC仿真模拟做的有点粗糙,还是连接实际的硬件来的放心。

网友F(2014-09-03):
给力,OK了,谢谢狼牙精神老师!

网友G:
下载-----模拟运行!!!!!!!!

网友H(2016-03-01):
各位前辈,没有触摸屏只是安装了MCGS嵌入式组态软件和模拟运行软件能实现模拟运行吗?我刚试了上面的方法,下载了工程,但是模拟运行不行!

网友I(2016-05-14):
谢谢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我居然搞了一天,感谢楼主

网友J(2016-08-19):
可不可以在线模拟运行

网友K(2018-12-05):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0455_1.shtml#reply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