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加减法

楼主(2013-07-11):
我是新手,刚自学西门子PLC S7-200,有个加减法不懂,忘各位大侠帮忙。

里的IW10强制是能写数字,但是IAIW0里就不能写数字了,写了数字还是变成零的。上面加法的能运行,下面减法的不行。如果把上面加法的IW10改成AIW10就不能运算了。忘大侠们求解。

网友A:
AIW0是模拟量固定地址;写数据是写不进去的;赋值赋不了的;

这个就是简单的加法减法指令,只要数据类型一致就可以;

楼主:
谢谢版主指导。但是在视频教程里老师能给模拟量赋值的,在程序状态监控里能看到赋值后他的变化;我也接有PLC,也是写他视频里的程序,但是我的就不能赋值,所以就弄不明白了。

网友B:
  AIW0是模拟量固定地址;写数据是写不进去的;直接是赋值赋不了的;你用仿真软件能写的

楼主:
哦,明白了,向上面的两位大侠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