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 ACS510的参数设定

楼主(2013-07-11):
 如何设定ABB ACS501的显示参数?

我电位器接的是AI1(英文面板)

要求变频器停车时,面板显示电位器的频率!

求大神指导

跪求!

网友A:
打我电话18622679576或加我QQ2322215105给你解决呵呵

网友B:
找本说明书或从网上下载一份,对照设置绝对可以解决!实在没有给个QQ号或邮箱我也可以发一份给你,还是中文的。不管是中文或英文的,参数代码是一样的。

网友C:
试试把3401参数改为111,这样应该显示的是给定频率。

如果还不行的话就只能用中文操作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我电话18622679576或加我QQ2322215...

 谢谢!3401改111 已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3401参数改为111,这样应该显示的是给定频率...

 谢谢!就是这个方法!~~跪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说明书或从网上下载一份,对照设置绝对可以解决!实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