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框里秒怎么转换啊

楼主(2013-07-11):
有没有大师知道,我用FX系列PLC,在触摸屏上设了一个输入框,关联PLC里的D寄存器,用于修改时间,但PLC里面的D寄存器是0.1秒的时间继电器,比如我要改为一分钟,要在输入框里输600才行,怎样转换成60啊。

网友A:
朋友,这个问题有点高端!需要用到触摸屏里面一个叫做“通道处理”的功能。

在设备窗口,对这个D寄存器的通道做一个10倍的比例运算,具体你可以参考他们软件帮助或者致电他们客服。

祝君好运、、、

网友B:
这问题其实很简单:

另外建个变量对应触摸屏中设定的变量,程序里编程乘以10即等于需要的变量了

楼主:
能不能举个例子啊?最好有图的。多谢大师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另外建个变量对应触摸屏中设定的变量,...

感觉说的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D:
明白倍数关系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