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直线电机

楼主(2013-07-11):
  直线电机其实就是把旋转电动机沿径向剖开拉直演变而成,它是由电能直接转换成直线机械运动的一种推力装置:借由此种推力选择正规的二次包络减速机,将带动机快速运行。格雷特给你讲解关于直线控制电机:

直线电机用于直线位移机构,将使控制变得更直接,动态响应更快,并且由于省去许多机械传动件,使其机械结构更简捷,消除了机械间隙,有利于提高精度、传动刚度、能量转换效率以及降低噪声等。为提高数控伺服系统的控制精度和快速响应性,作者早在1986年就提出了用恒温直线电机驱动的数控伺服装置的发明专利。而相隔十几年后,用直线电机驱动的各类超高速精密数控机床就开始不断涌现。

   直线电机的动件、定件相当于旋转电机的转子、定子。动、定件上均开有齿槽,并用硅钢片冲制叠压而成。动件、定件的齿距须满足一定的关系式,设电机相数为m,动件齿距为b,则定件的齿距p=(k+1/m)b,k为任意正整数。为电机绕组引线方便,通常做成动铁式,即带绕组线圈的为定件,它固定在电机外壳上,而动件可采用直线滚动导轨来上下固定,使其能左右移动,也可直接与被驱动进行直线位移的机械部件相连。

   从直线电机的工作原理来讲,它与旋转电机一样,同样也有直流、交流、步进、永磁等类型。而从结构来讲,它又有动圈式、动铁式、平板型、圆筒型等多种形式,即直线电机可演变生化出比旋转电机更多的种类。大到磁悬浮列车、直线打桩机……小到遥控电动窗帘、绘图仪位移机构等各种技术领域都可有其应用实例。并且电机的结构形式可按其应用机构的需要来选择更适应的方案。随着现代电机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机电一体化及相关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将使直线电机的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泛。多种技术相互交叉、渗透、融为一体地应用于某一领域,是当今技术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深圳兴丰元机电http://www.xfoyo.com专业生产和销售步进电机、步进驱动器、伺服电机、伺服驱动器,代理日本多摩川伺服、东元伺服、德科斯(TKS)行星减速机以及运动控制产品。自主研发有攻丝机专用伺服电机。

网友A:
直线电机结构紧凑、功率损耗小、快移速度高、加速度高、高速度(直线电机通过直接驱动负载的方式,可以实现从高速到低速等不同范围的高精度位置定位控制。直线电机的动子(初级)和定子(次级)之间无直接接触,定子及动子均为刚性部件,从而保证直线电机运动的静音性以及整体机构核心运动部件的高刚性。直线电机的行程可通过拼接定子来实现行程的无限制,同时也可以通过在同一个定子上配置多个动子来实现同一个轴向的多个独立运动控制。直线电机驱动的机构可以通过增强机构以及反馈元件的刚性以及精度,辅之以恒温控制等措施来实现超精密运动控制。)结构简单(,由于直线电机不需要把旋转运动变成直线运动的附加装置,因而使得系统本身的结构大为简化,重量和体积大大地下降;)定位精度高(在需要直线运动的地方,直线电机可以实现直接传动,因而可以消除中间环节所带来的各种定位误差,故定位精度高,如采用微机控制,则还可以大大地提高整个系统的定位精度;)反应速度快、灵敏度高,随动性好(直线电机容易做到其动子用磁悬浮支撑,因而使得动子和定子之间始终保持一定的空气隙而不接触,这就消除了定、动子间的接触摩擦阻力,因而大大地提高了系统的灵敏度、快速性和随动性;)工作安全可靠、寿命长(直线电机可以实现无接触传递力,机械摩擦损耗几乎为零,所以故障少,免维修,因而工作安全可靠、寿命长。)运动噪声低等优点,直线电机驱动方式与旋转电机驱动方式的最大区别是,取消了从电动机到工作台之间的一切机械中间传动环节,实现了“零传动”,避免了丝杠传动中的反向间隙、惯性、摩擦力和刚性不足缺点,使机床的性能大大提高。其他应用行业也得到广泛的应用

音圈电机是一种反应频率最快的直驱式电机,分直线式、摆角式两种,它的原理是带电线圈在磁场中产生的力的作用,所以音圈电机具有零磁滞、零磁槽效应,高响应,高精度,高加速,高速度,力特性好,控制方便,体积小和分辨率无限小等优点,在国外,音圈电机被认为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伺服驱动装置。根据驱动、反馈、控制器和控制算法等配置高低,音圈电机一般可以达到500-1000Hz的运动频率,甚至更高

樊工  18201099680  QQ 305786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