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通过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

楼主(2013-07-11):
西门子PLC通过富士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时,是直接给变频器输入正反转指令还是要同时把控制电压改成负值,可以在正转时直接输入反转指令吗,还是要先给电机停止指令然后再给反转指令

网友A:
  看你用什么方法与 变频器连接,如你是端子连接的话,直接在变频器端子上输入正反转信号,如你是总线控制,在总线中发送控制字

网友B:
你所说的全部方法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些方法之间有着各自的微小区别。例如是否按减速时间减速,是否使用直流减速,是否要经过自由滑行阶段,是否停止过后进行直流制动,你具体要看自己的要求和变频器是否具备这个功能。

网友C:
直接给变频器正反转信号比较好些

我们一直这样用用

网友D:
开关量

模拟量

通信控制

网友E:
分两种控制方法

第一种:PLC不与变频器通讯,利用PLC的输出点,对变频器的端子进行控制,就是外部配线,变频器控制模式为外部端子控制;  控制相对简单适用,在PLC内对输出点进行切换就可以了;

第二种:PLC与变频器通讯,设置变频器的通讯参数,与PLC进行通讯,此时变频器控制线路上不配线,用通讯格式给定变频器的动作(正反转)及频率,直接往变频器的控制字里写入数值既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分两种控制方法第一种:PLC不与变频器通讯,利用PLC...

网友G:
如果你只是让电机正反转变频器自己就可以完成了  不知道你现场是什么情况可以加我QQ2322215105或打我电话18622679576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开关量模拟量通信控制

网友I:
如果频繁正反转的话,还是开关量控制比较好!速度最快最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