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道风流量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13-07-11):
想测量风道的风流量,用什么传感器?用流量计吗,有没有专门的这种传感器,谢谢!

网友A:
风道?这个,精确测量的话可能需要知道风道的形状和尺寸吧。

网友B:
精确测量的话需要知道风道的形状和尺寸

配合差壓計

网友C:
听说过差压计,得根据风道尺寸进行换算。

网友D:
皮托管是测量风道最经济的方式,若有疑难问题请QQ1531165728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皮托管是测量风道最经济的方式,若有疑难问题请QQ153...

对头。。。屁脱管流量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确测量的话需要知道风道的形状和尺寸配合差壓計

倒是可以,形状和尺寸是规则的,不知差压计两个采压点一般距离是多大?

网友F:
这个多了,根据风道尺寸,厂家计算,有德尔塔吧,阿流吧,机翼测风装置,双喉结流量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