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故障求助

楼主(2013-07-11):
RS485通信中,两通讯线间的电压为差模电压,貌似差模电压大于200mv就可以工作,请问大侠们,各个节点间的差模电压是相等的么?我们这边485总线上挂有5个设备,量各个节点通讯线之间的电压由1.7v逐次减小的,在系统中显示最后一个节点通讯故障“Message time out”,将最后两个节点在接线箱中物理连接对调后各个节点通讯线之间的电压相等为0.9v左右,之后通讯恢复正常,请了解485通讯的大侠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明白

网友A:
加个485中继器就行,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

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2:专业生产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
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B:
传输距离有理论值,但理论值与传输介质有很大的关系。衰减可以通过中继、更换更好的电缆、上拉或下拉电阻等来解决。

网友C:
不懂的路过,也学习一下。

网友D:
STS--1216是一款RS-485集线器(又称RS-485总线分割集中器,RS-485HUB)。是北京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解决复杂电磁场环境下RS-485总线大系统中星型布线而专业设计。STS-1216使用FPGA芯片做为核心主芯片,提供高效、稳定、可靠的通讯应用。该RS485集线器采用双向透明传输,RS485集线器它能够把一路RS-485或一路RS-232总线分割为16路RS-485总线,或者把16路RS-485信号汇集到一路RS-485或一路RS-232总线上来。并且每个端口都独立具有光隔、短路、开路保护功能。在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内置的控制器能够及时的切断有故障的端口。使RS485集线器保证每一端口都起到独立工作,达到互不干扰的效果。每个端口可同时连接32个接点,可延长1200米RS-485信号。是改变RS-485总线布线中单一结构的最好选择。

>>产品特性:

     1. 输入端提供RS-232和RS-485两个接口,输出端提供16个RS-485接口

     2. 通信速率100~3000000bps自适应,免除了手动设置波特率的麻烦
     3. 每路RS-485接口带防雷防浪涌功能,每路RS-485接口之间相互隔离,互不干扰。
     4. 双电源(AC/DC)外部供电方式,提供同心插座和双端子接线柱两种供电方法。
     5. 多个STS-1216可以五级级联,最大扩展256路RS-485总线。
     6. 每路接口可接32个标准RS-485设备(节点)
     7. 具备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功能
     8. 独有的电路自动检测功能
     9. 支持热拔插功能、即插即用
     10. 能够适应用户的任何应用软件
     11,可当做16个RS-232到RS-485转换器来使用
     12. 主芯片使用FPGA构建稳定、可靠的应用。通讯过程中绝无乱码及错码。

>>技术参数:

     ◆ 接口标准:兼容EIA/TIA的RS-232C和RS-485标准
     ◆ 通信速率:100~3000000bps自适应
     ◆ 通信距离:每个通信口可以使您的网络延伸1200m
     ◆ 数据流控:功能复用口(COM)的RS232口无须RTS/CTS硬件流控,为自动流控
     ◆ 接口特征: 16路独立的RS-485信号输出,每路接口之间彼此独立
     ◆ 连接设备: 多机通信32、64、128个节点
     ◆ 电气接口:  RS-232(DB9母头),RS 485(接线端子)
     ◆ 传输介质: 超五类双绞屏蔽线或者RS-485专用线
     ◆ 工作方式: 异步工作,点对点或多点,2线半双工
     ◆ 隔 离 度: 隔离电压3500V
     ◆ 传输距离: RS-485端1200米,RS-232端建议不超过5米
     ◆ 尺    寸: 160*120*40毫米
     ◆ 电    源: 9--60V DC 或者 220V AC
     ◆ 使用环境: 温度:-20℃-60℃,湿度:5%—95%

>>应用领域:

     工业控制自动化、道路交通控制自动化、智能卡、考勤、门禁、售饭系统、工业集散分布系统、闭路监控、安防系统、POS系统、楼宇自控系统、自助银行系统 。电信通讯系统、银行、保险系统、 远程分散式设备控制、智能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楼宇自动控制系统、大型零售系统、网络家电等。

网友E:
楼主的情况是否是这样:1-5个子站,5号子站通讯超时,测量总线电压从1.7V依次递减,处理时将4、5号子站接线对调,总线电压正常,通讯正常。

你终端电阻是如何配置的?另外接线处的阻值是否有问题?